[电源] 拆个申特智能电表,ddsy228

楼主(2019-11-10):
拆,不说话,上图

开壳

板号

拿掉板子

磁保持继电器

康铜取样,没有电流互感器。

板子反面

计量部分

485通信

整流降压

单片机

这电表难道返修过,而且没电池

显示驱动和蜂鸣器

屏幕够大,应该可以改功率计

这电表是省缺版,没有零线的电流互感器,没有电池,而且还有一个芯片返修过,没有载波模块(就是个空盒子)。

网友:
谢谢,学习了。
没有电流互感器,是在电流回路串联电阻取分压作为电流分量。好像这是电子式电度表普遍做法。
跳闸继电器体积不大,60A的分断电流不小。
没找到调整的部件,应该是一个电位器。

网友A:
好像预付费电表走到零后会切断线路,改成直通也不会计数,后付费等的电表好像可以改功率计,只不过归零都有很难知道的特殊编码。

网友:
话说这种表能改计量的准确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预付费电表走到零后会切断线路,改成直通也不会计数,后付费等的电表好像可以改功率计,只不过归零都有 ...

智能电表欠费、供电与否不是表控制的,是远端服务器控制,改功率计没什么限制。

网友(2020-08-12):
这个表没找到安全芯片,你试试能不能明文拉合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