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根单芯多股螺旋线

楼主(2019-11-10):
邻居以前给过2根线,这是其中的1根。问他也说不清来历,做什么用。看着是成型线,很软,两端接头是鳄鱼夹揿扣,中间部分盘成螺旋管,拉伸和回缩很轻松,使用和收纳都方便,可用的地方很多,收了

一测线阻晕了,2根线居然都有1M左右的稳定电阻。里面芯线断了?还是带阻的特种线?

鳄鱼夹端可拔插

拆了验证一下测量高阻的原因。若有电阻,估计在揿扣一端,切2刀。

切掉揿扣,量线阻正常了(渣表有底数)

带线残端,有个冷压接件

揿扣残端,有根断线

继续暴力

撬开一层金属,还有一层

再撬出底层,背面焊点下方有个引线断头,塑封外壳上对应位置有个小孔,里面是电阻还是断线处?

从小孔处,沿着柄走向深划几刀,米粒大小的1M电阻赫然入目。

结构真相大白,拆过的线可备作临时接线,未拆的1根给电容放放电也不错。
进入猜想时刻,根据一样的2根,形状和拆解所见,基本可以认定是属于某种电子人体针灸仪的配件。线的一端,鳄鱼夹夹着高压脉冲信号输出的接线柱;线的另一端,通过揿扣和预贴在人体穴位上的粘贴式导电贴连接,完成针灸仪与人体穴位的高压脉冲信号传输并限流,如此而已。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很像是防静电的线

网友:
这不是静电手环的连接线吗。

网友:
大哥,这是防静电手腕带的连接线,以前电子厂里这玩意一捆一捆的,加电阻是防止静电泄地太快,更容易造成元件击穿.

网友:
这是和静电有关的吧

网友:
这玩意难道不是防静电腕带的接地线吗

网友:
静电手环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是防静电的线

也许你说得对,但这家主人和经常走动的亲戚中,都没有从事和电子相关的单位和行业,这个来历真奇怪了

网友:
这个应就是静电手环的线~

网友:
是防静电腕带的线

网友:
两头加磁钢,中间剪断后,可以加4057充电板,改成手电万能充。

网友:
工厂产线防静电手环连接地线用的

网友:
应该先拍上来顺便问问再拆解,浪费了一根了

网友:
还是坛子里明白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