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本电动螺丝刀 和6.3/6.35批头兼容问题

楼主(2019-11-10):
目前我们一般遇到的批头都是6.3系列 或者叫6.35系列。 大家有遇到 日本系列螺丝刀品牌 安装国产6.35批头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吗 , 好几年了我遇到2次, 就是目前比如我们国产螺丝刀批头,  对边有6.3 和6.35  只是有小许区别,  比如目前的批头很多材料实际不足6.3  只有6.27左右,  如果批头材料做到6.32-6.35 ,可能对某些品牌的螺丝刀兼容就出现了 不好拔插或者安装不进去的这个问题,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或者遇到这个现象。
是不是我们日系部分个体 电动螺丝刀的六角孔比较精密,。 还是德系的六角孔开的比较大, 我看了下我手头博世的开孔是 对边6.43左右。

国产批头材料好像很多都不足尺寸,;;;;

网友:
用日系的螺丝刀 ,各种批头,感觉还可以。

网友A:
这种规格不就是1/4英寸的吗?换算成公制单位就是6.35mm了。至于6.3mm应该要么是公差的问题要么就是为了更容易拔插而有意缩小了一点尺寸,因为有些批头座内有钢珠或钢丝,太紧了更不好拔插。另外如果批头严格按标准精度生产而遇到存在负公差的批头座的话,肯定就无法插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让不同厂家、不同精度的批头和批头座都能兼容的话,就应该做到批头只能有负公差(<6.35mm)而批头座只能存在正公差(>6.35),不然总会出现批头插不进批头座的情况。当然如果两者的反向公差偏大的话,就肯定会导致松旷,但这毕竟比批头插不进批头座要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规格不就是1/4英寸的吗?换算成公制单位就是6.35cm了。至于6.3cm应该要么是公差的问题要么就是为了更容 ...

是的,说的非常对的,
我也是好多年遇到的第二起。 我感觉应该是日本人的螺丝刀开孔尺寸比较精准,我量了几个国产和德国的一般情况下开孔是6.4以上-6.45.这个正公差,    批头确实每个品牌的尺寸不同,大约在6.25-6.35之间,  应该为了更好拔插和材料公差问题成本问题, 一般国产很多廉价材料可能会偏小于6.3左右。
  感觉这0.05MM-0.10个MM还是蛮大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说的非常对的,
我也是好多年遇到的第二起。 我感觉应该是日本人的螺丝刀开孔尺寸比较精准,我量 ...

日本精密电批的批头更是难寻,有很多类似800、801工业批头,但尺寸介于800、801之间。

网友(2020-03-13):
吴总哪里出的产品

这是吴总这里的螺丝刀,这个螺丝刀不错 就是有一点 使劲上螺丝的时用力压 螺丝上好之后 螺丝刀头会自动弹出 ...

这是吴总这里的螺丝刀,这个螺丝刀不错 就是有一点 使劲上螺丝的时用力压 螺丝上好之后 螺丝刀头会自动弹出 ...

网友:
六角披头,有的棱角过大,装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