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812bu和mt7612un如何选

楼主(2019-11-10):
需要采购一批1200M无线网卡,主流的方案是rtl8812bu和mt7612un。自己分别买了一个作为样品,mt7612un还没拿到,rtl8812bu在我的机器windows7上就出现了断开、重连、再断开、再重连这样循环,有时候又正常,在网上也看到有些人反馈过这个问题,这个是通病吗?然后重做win7系统,又好了?不知道mt7612un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呢?

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两个方案,哪个稳定一些?多谢。

补充内容 (2019-11-13 16:41):
rtl8812bu好像修改路由器的配置,断开,重连的问题好了些了?
mt7612un的卡也拿了,双天线,看上去有点唬人,实际性能测试下来,还不如rtl8812bu,唉

网友A:
8812在win7上就是这样,需要把频率模式设为自动,也就是a,b,g,n,ac都打开,否则自动重连,而且连不上网就需要重启。关键是这玩意发热太大,我的电脑一根天线馈线搭在芯片上,外皮都烤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12在win7上就是这样,需要把频率模式设为自动,也就是a,b,g,n,ac都打开,否则自动重连,而且连不上网 ...

好像是那么回事,2.4没问题,就5g有问题,5g修改成N就不断开,AC就时不时抽风,唉。

网友B(2020-05-04):
网上7612的资料好少呀,找到这里,能请问下7612比8812差多少吗?

网友:
我个人感觉螃蟹比联发科稳。
联发科比螃蟹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7612的资料好少呀,找到这里,能请问下7612比8812差多少吗?

一个芯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键是使用这款芯片的设备,做工、固件/驱动开发得好不好。

网友(2020-10-29):
7612华硕有出可以下华硕驱动试下

网友(2021-11-30):
7612出的早,然后马上有8812AU几乎同一时期,8812BU出的晚发热比AU小。功能上,相比RTL 8812AU,RTL 8812BU額外支持Multi-user MIMO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二者封裝(?)也不同:8812AU是QFN-76 package,而8812BU是TFBGA 6.5x6.5mm package。

7612极限性能好像不如8812,但是比8812稳定,兼容性好,尤其比8812aU

网友C(2022-10-22):
我只想问下有人拆过8812BU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下有人拆过8812BU么

我有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问下有人拆过8812BU么

这个型号的无线网卡,就放心的用吧,我亲自测试过得,达而稳  出过一款AC1200的无线网卡,就是采用这个芯片,稳定的一批

网友:
这两者半斤八两

然而 rtl 在桌面上的占用率应该是全球第一???
稳定性应该不用怀疑。
缺点是驱动几乎全闭源,资源几乎是没有。

网友(2023-01-18):
8812好,两个我都有通过使用88127稳定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