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龙 ESAM3000.B 全自动咖啡机,拆解,分析。。以及维修失败-。-

楼主(2019-11-10):
德龙 ESAM3000.B 全自动咖啡机拆解
分析
和折腾一圈还是没修好的贴子一枚,仅供参考。

原机故障:
1.经常亮故障红灯(就是三角形!的红灯),红灯常亮
2.一定几率自己恢复
3.萃取器不能复位正确,有偏差
并且朋友那拿来时也讲了,新买来后就有这问题,只不过以前关机再开机就能恢复,后来就成功率越来越低。

拆机,发现萃取器装错了,因为以前教朋友拆解保养过润滑脂,结果他装错了,应该是一个件先装入,再拧螺丝来限制在里面。
然后在工程模式下(有个特殊操作能进工程模式)
1.水泵,OK
2.磨豆机,OK
3.萃取器的上升/下降OK,也就是电机马达OK

板上的继电器2个,也换过(其实不是继电器原因)
之后发现只要能通过自检,让它复位萃取器,就能使用。操作如下
1.关机,断电
2.打开舱门
3.通电,再关上舱门,这时候萃取器就会升降复位
4.按开机键,正常开机流程。。。无红灯

用了2天没问题,准备还给朋友去了。。第3天就继续故障(还好没还过去,不然白跑)
这次索性拆散。。一个个测。。。结果如下
1.电机马达碳刷还有很多,因为它的碳刷是个凹字形(其实白说,检测模式下电机是OK的)
2.电机后面的小板,上面有0.1UF的电容和线圈,测量下来都没问题(其实白说,检测模式下电机是OK的)
3.萃取器升降下方的限位微动,是OK的,导通的(其实白说,检测模式下电机是OK的,不然它不会下降后换方向)
4.电机下方有块很小的PCB板,上面就玻封二极管,三极管贴片和个电容。。不清楚干嘛用的
5.接水盘有个防呆微动,舱门也有个微动。。是串联的,测下来没问题
6.萃取器顶部有个限位微动,与蒸汽开关的微动开关,共用同1根进线。。反馈回去到主板(通断无问题)
7.1400W加热块,无短路(测过阻值,并且只要自检通过后,能正常加热)
8.主板反面所有焊脚补焊过。。。
9.主板上贴片二极管,三极管,电容一类测测,也没测出问题(因为二三极管有相同的,可以测下导通情况,电容上面又重复使用相同的,也能对比电容.电阻贴片的值)

最终无解,依旧故障灯常亮,去油管上找老外的维修视频。。看了N个。。。只有一例相同的,但那一例是加热块保险丝烧了,顺便烧了个端子和X,Y电容这种肉眼可见的

不找德龙售后的原因是
这机器二手的就值500元左右。。德龙售后价1000%感人,比如主板,新主板是600元。马达是700元(参考淘宝上全新配件价)

然后闲鱼上面找维修,但也是三脚猫,把已测情况发过去。。。一家和我讲可能是主板问题,要发过来测(不肯报价);另一家和我讲是电机问题,要换电机,因为大电流主板保护掉了。。然后我讲电机后侧的板子测量过,并且还换过0.1UF的黄色电容,立马就改口讲是主板问题,你要修的话发过来,自己修的话请自己摸索(同样不肯直说维修价格)
我就不信他们有主板的图纸,和用示波器去测。。。。有这水平就不会修咖啡机了

网友:
我碰到过扫地机行走马达线圈应该是有短路,工作电流比另外一个马达大200ma左右,放在地上只有一边可走,然后扫地机器人也会报错!

网友:
看了你这款咖啡机说明书,说报警灯常量还是跟萃取器到位开关相关的问题,还是重点监测萃取器相关的开关和光电传感器吧。

网友A:
德龙的自动入门机,曾经关注过,咸鱼上二手价格在千元左右,如果500元,是秒价了。。

网友:
小板不明,是不是颗就hall?sot23上面那个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龙的自动入门机,曾经关注过,咸鱼上二手价格在千元左右,如果500元,是秒价了。。 ...

忘记更新了。。
别提了。。。。

后来我把碳刷取出来还有很多,它的造型是个凹字形。。

工程模式下
萃取器升/降,OK
泵,OK
磨豆,OK

就是主板经常不过自检。。。板子上我换了一堆零件(因为测不太出,有的二极管贴片在板子上时好时坏,会蜂鸣,取下来测又是好的)

最后这台放弃折腾了,有空清干净收起来当拆机件处理
闲鱼上找维修的。。一会和我讲是电机问题,主板遇大电流。。一会和我讲那是主板问题。。200元修下。。。

另外二手千元是卖不懂的。。。二道贩子用来出租和弄干净卖一些公司用的
我也不知道那种1000元+买个二手入门款德龙全自动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了
像这种旋钮式,没有显示面板的德龙全自动。。二手价就是500元,因为新的也就一二千。

因为真的没啥价值,有显示屏的,新机才会贵点(比如行货2W,海淘5K,然后过几年又有新机,就会行货降成1W)
萃取器有2种款式,淘宝上新的400元/个
萃取器对应位置有个密封圈,那个密封圈是50元/个(非国标线径,我试过)
萃取器+对应位置 ,其实一共有3个密封圈
泵的话淘宝上100元,售后网点200元
升降马达+底座是600元左右
全新主板是600元左右

然后萃取器还分2个型号,直径不同,连密封圈都没法通用(因为我还有台,最近在保养,想利用旧的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更新了。。
别提了。。。。

楼主看来对德龙咖啡机有很深的研究了。我只是一个咖啡小白,在酒店和朋友公司使用过几次,如果有500左右的二手机,真想入一个。。

咖啡小白,电子也是小白。。个人浅见,目前故障是红灯亮,而不止一个故障都能导致红灯亮,这样的话,说明有一个类似CPU或者单片机的芯片在检测各部件报错,同时给红灯发送一个信号,并停止下一步操作。。如果各个部件都是正常的话,能否跳过这个检测,直接让各部件按步骤进行工作呢。

网友(2020-03-02):
德龙 ESAM3000.B 全自动咖啡机,感叹号灯常亮的原因在于220V电源的接地不可靠导致。你可以尝试下到其他地方试一下。解决的办法可以用220V/2kVA的隔离变压器。可能的原因是主板上对门开关的检测采用模拟量信号,模拟地不好会导致报警。

网友(2020-05-06):
楼主您好,我的德龙ESAM4200,先是萃取器降不下来,按网上教的,同时按大小杯复位了,突然漏电空开就跳闸了。现在是一打开开关就跳闸,拆了后板,把电动马达的正负线拔了,就不跳了。

找了网上的文章,楼主这篇是中文唯一一篇了,想请教一下楼主,可能会是什么原因?是马达还是马达控制板的问题?还是传动机构不行导致马达过热?

谢谢!!

网友(2020-10-04):
老板,能否把研磨器最粗和最细位置的相对齿轮图给我拍下?我的机器让我全拆了清,现在装回去刻度都不对了,谢谢了!

网友B:
这种咖啡机做工也很好了,羡慕老大成功入手了

网友(2021-09-17):
因为问题是概率性的,再结合楼主描述,自检也过不了,怀疑与传感器有很大关系。就那几个检测开关,可能是虚焊或者是器件,建议把几个微动开关换掉(如果有相同型号的话)

网友:
之前朋友拿一台给我维修,,也是找淘宝的修主板

网友:
上次家里的德龙全自动咖啡机也是这个故障,后来找到原因了,其实就是把磨咖啡豆的粗细调得太细了,磨得太细,咖啡粉就会堵住萃取器,水过不去,结果就是三角故障灯亮了,开始时偶尔亮,随着粉末堵得越来越厉害,就越来越频繁。清理后把磨豆粗细调节放在适中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咖啡机做工也很好了,羡慕老大成功入手了

这个咖啡机比较耐操,我买过两台放在两个房子,一台用了6年,一台用了3年,型号都是Delonghi/德龙ECAM22.110.B意式全自动咖啡机,跟楼主这款差不多,平均每天两杯左右,没出过什么问题。不过水质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2021-12-01):
请教下楼主如何进入工程模式

网友(2022-01-24):
这真的是全网唯一的拆机图了,我有一台22.360,压粉柱有裂痕,正在琢磨着换呢,售后零件加工费650

网友:
早几天刚修了德龙的ESAM2200.S,主板电源芯片损坏,连同限流电阻无限阻值,其余一切完好,换了电源芯片和限流电阻就解决了。

楼主的我感觉还是传感器问题。

或者用带功率显示的插座试下,电机运行功率,对比下电机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