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教:关于焊锡膏绝缘性的问题。

楼主(2019-11-10):
原本是准备对接一条十平方的软线的,想在软线对接处挂锡,但焊锡膏说明中一行写着,本品绝缘性良好,那我粘焊锡膏再挂锡会不会影响软线的导电性?
还有锡焊膏绝缘的为什么挂锡还要用这个?如对接软线或者卡开口铜鼻子的时候不怕影响电线的导电性吗?
主要是自己家线路老化,准备重新更换装修线路,看短视频网站视频发现很多都是在线盒并线处沾锡膏然后用锡炉挂锡,说是增加导线接触面积和防止铜线线头氧化,所以我也想在自己家装修的时候挂锡,但怕锡膏影响导电性。或者是直接挂锡不用锡焊膏这样行吗?

网友:
我上过这种当,压接冷端子前喜欢线头镀锡后再压接,结果发现接头发热接触不良,以后都先压接了再加焊就没问题了。我用的松香。
楼主也直接焊接就行了没问题的,如果焊接处需要再压接就用锉刀锉锉去掉表面的助焊剂。

网友A:
十平方线一般的烙铁搞不掂,一百瓦以上的吧,T12加大马蹄头足功率电源可能也行,因为我焊过18650电池没压力。

网友B:
用焊锡又不是为了导电,而是利用它的融点比焊锡低,在锡融化之前它先融化,利用它的流动性使锡跟着一起流动,使焊点饱满、圆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焊锡又不是为了导电,而是利用它的融点比焊锡低,在锡融化之前它先融化,利用它的流动性使锡跟着一起流动 ...

打漏了一个"膏"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漏了一个"膏"字。

杨老师就是细致,就是不打这个膏一般人也能理解意思,我猜杨老师职业就是老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杨老师就是细致,就是不打这个膏一般人也能理解意思,我猜杨老师职业就是老师吧? ...

老个鬼,我就是一破司机,你们都在家享受了,我现在还在外面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个鬼,我就是一破司机,你们都在家享受了,我现在还在外面跑呢。 ...

原来是老司机

网友C:
这玩意是助焊的,焊接完成以后,焊点内部并不存在这玩意,这玩意附着在焊点表面又能起到一定的绝缘作用,不过一般这玩意有一定的腐蚀性,所以焊接结束以后建议用洗板水啥的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焊锡又不是为了导电,而是利用它的融点比焊锡低,在锡融化之前它先融化,利用它的流动性使锡跟着一起流动 ...

膏比重比锡小,浮在锡上隔绝氧气,牺牲自己
膏通过流动达到快速传热作用
膏锡熔点要配合
。。。。。。。
大家再➕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平方线一般的烙铁搞不掂,一百瓦以上的吧,T12加大马蹄头足功率电源可能也行,因为我焊过18650电池没压力 ...

我不是用电烙铁,而是直接用锡炉进行挂锡,另外不用焊锡膏直接挂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焊锡又不是为了导电,而是利用它的融点比焊锡低,在锡融化之前它先融化,利用它的流动性使锡跟着一起流动 ...

我看到开口鼻子压好后都要放锡炉里面进行挂锡,还有就是装修公司接线的时候都会在并线的地方挂锡这个是为了导电性还是防止铜线氧化?
最后,不用锡焊膏直接用锡炉挂锡能挂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助焊的,焊接完成以后,焊点内部并不存在这玩意,这玩意附着在焊点表面又能起到一定的绝缘作用,不 ...

我不是焊接主板,自己家装修,看清段视频上都是在线盒并线的地方挂锡,说是为了增加导电性和防止线头氧化,另外我直接挂锡不用锡焊膏这样行吗?

网友:
线头磨刮一下,和上点助焊剂,都是为了更好的挂锡,锡炉没用过不清楚,估计不用松香不容易挂的均匀和良好浸润到铜丝间隙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焊接主板,自己家装修,看清段视频上都是在线盒并线的地方挂锡,说是为了增加导电性和防止线头氧化 ...

只要能焊接牢固就行,也可以用松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电烙铁,而是直接用锡炉进行挂锡,另外不用焊锡膏直接挂锡可以吗? ...

焊锡炉(沁焊)有专用的助焊剂,焊接后基本没有残留

网友:
不说膏。没必要先上锡,直接绞,胶布缠,10年后打开,依然铜色不减当年。
现在回复都要审合?还是只有我要审。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