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们,哪种降压模块效率高呢

楼主(2019-11-10):
打算diy一款太阳能折叠包,初步打算利用6v 0.8A 5W太阳能板4串2并,输出24v1a(由于板子受光照影响尽可能往小功率算)电压电流,板子已经早就选好,但是降压模块一直在纠结,网上看到的基本上也就是3r33还不错,但是现在9012年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呢,淘宝几块钱包邮的又不敢用,写着5v3A估计2A就能煮鸡蛋了

之前也做过一款类似的,阳光好的时候差不多能到14w(9v1.5a)左右吧,但是不太满意,这次打算从板子到降压模块都认真挑选,求老哥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GS92A3l了解一下

网友:
这芯片太娇气了,很容易就挂掉

网友:
还是用 XL4016吧 效率有96%

网友:
一定要选同步降压的,上Ti官网筛选合适的

网友:
降压建议用XL4015系列,很耐造并且效率很不错,续流二极管使用TO263封装以上的,业余并不很推荐同步整流.
我也没有搞清楚同步芯片下桥控制以什么为准,如果以电压检测为准那下桥在电感放电完时会让电流倒灌的,高档的会有电感两端电动势检测可以精确控制,低档的没有电感电动势检测那下桥导通到等待芯片检测输出电压偏低才截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92A3l了解一下

已经用红包买了车充,打算拆板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