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IY]改小米平板2同时充电+USB OTG使用,充电最高近2A

楼主(2019-11-10):
有个小米平板2,由于不能同时充电和OTG,用起来很不方便,网上看到了迅维网的一篇文章,就也自己试一下
感谢迅维网的“维修能手”,原文地址: [改装]小米平板2魔改同时充电+USB使用,最高可达2A

看了迅维网的文章,感觉原文的USB 3口分线器有点厚,就想弄个薄点的,网上找到了一个,回来就改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具体如下:
9.9包邮的USB分线器,使用一淘还能返现0.24
双usb分线器一拖二汽车车载USB扩展器多接口多孔转接头拓展器包邮

9.9 包邮的USB 分线器

9.9 包邮的USB 分线器

背面

背面

背面

用刀片撬开上盖

打开上盖

打开上盖

取出电路板

取出USB板

取出USB板

找不到303的30K电阻,买几个不划算,就索性40元买了1本170种*50=8500个603电阻
把板上原来的8个电阻全部拆下,在R7、R8的位置焊上103的10K电阻,R5、R6的位置焊上303的30K电阻。
再把2个USB母头的数据脚并联接上即可,数据线接的脚可以弄点胶固定。

把板上原来的8个电阻拆除,在R7/R8位置焊上10K的603封装电阻,R5、R6位置焊上30K电阻,将2个USB的数据脚连 ...

把板上原来的8个电阻拆除,在R7/R8位置焊上10K的603封装电阻,R5、R6位置焊上30K电阻,将2个USB的数据脚连  ...

焊得比较丑,将就着看

基本的示意图

示意图

示意图

装好板,盖上盖子,印刷的字在上,左边接USB HUB之类的设备,右边接小米平板的Type-c接口

左边接USB hub,右边接平板

左边接USB hub,右边接平板

测试一下效果还不错,注意事项:
可同时充电USB转接头使用注意事项:
1.只能适用小米平板2
2.用原装或品牌5V,2A充电器,如果只是充电,左右2个口均可
3.只有Win10下可以同时充电+USB,安卓MIUI下只充电
4.开机状态插入后须要重启才可以使用
5.如果使用延长线请使用品牌充电USB延长线,不然线损耗严重。

使用方法和顺序:
1:须Win10进入系统状态下,先将转接头插入充电头;
2:使用充电数据线连接平板与转接头的右边USB口;
3:将USB HUB、U盘之类的设备插入转接头左边的USB口,重启进入Win10。
4:或者重启平板进入Win 10,在左边USB口插入USB设备

使用效果

使用效果

附上一个小米平板2的Win10 Wi-Fi驱动,之前重装Win 10后Wi-Fi一直是叹号,后来换了 Broadcom 802.11ac Wireless PCIE Full Dongle Adapter 1.558.14.0 6.2 x64 才搞定。

补充内容 (2019-12-14 15:21):
不好意思,1楼的驱动压缩包有问题,请到9楼下载

补充内容 (2019-12-14 15:25):
不好意思,1楼的驱动压缩包有问题,请到9楼下载

Broadcom 802.11ac Wireless PCIE Full Dongle Adapter_1.558.14.0_6.2_x64.7z

小米平板2 Win10 Wi-Fi驱动

网友:
了解一下USB  ACA就知道了。
当年的规范有着支持oTG外接供电的部分。
但是好多供电芯片不支持。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A:
好像这样的话,不充电就不能用鼠标和U盘了

网友:
放大镜是塑料的还是玻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样的话,不充电就不能用鼠标和U盘了

又没有改动平板,不充电一样接USB HUB或鼠标啊,直接插上就行,原来怎么用现在还怎么用

网友:
厂家觉得单独做一个充电口会死的,坚决不买

网友B(2019-12-14):
wifi驱动不能用啊,提示文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驱动不能用啊,提示文件损坏

不好意思了,我也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重新传了一下。

Broadcom 802.11ac Wireless PCIE Full Dongle Adapter.7z

小米平板2的WiFi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我也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重新传了一下。

可以连接手机吗?比如苹果?

网友(2020-01-22):
感谢楼主提供 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最好加个隔离二极管

网友:
为何Win10才可以充电和usb?安卓下只能充电?

网友:
群主能不能帮我做一个啊??我不会焊电阻

网友:
群主留给联系QQ或者别的方便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我也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重新传了一下。

费用太高了下不起啊

网友:
群主能留给联系方式吗

网友:
miui系统只能充电把4脚和5脚短接就行。

网友(2020-03-03):
我是外接实现的这种功能,不用重启

网友(2020-09-16):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我也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重新传了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