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不知名的插排,更换插座

楼主(2019-11-10):
年代久远,已经没有牌子了

开关过电流,有点损伤

名牌

标签印刷错误,居然还带了专利二字,涂抹掉了

打开一看,还比较工整

锡焊接的

开关有点烧

糊了

拆出来

拆开关

准备更换的

一个开关控制2个插孔

貌似长了一点

坏的开关

剩余就是把新的换上,没继续拍照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大品牌科业不认识?比公牛牛比多了。

网友:
做工感觉有点差。

网友A:
这个很有良心了,铜片很厚,导线也够粗,还可以为革命做20年贡献。。。。。。

网友:
这个我真有,哪天拍个商标铭牌给你看,

网友:
在以前可还算不错的

网友:
铜片挺厚的,老货就是不一样,换了双开关那个过流保护得拆掉了

网友:
也还不错啊,这么多年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的了,带过载保护。我有个类似的(“香港凯伦”),以前插大功率电磁炉它会在过载时断电。

网友:
感觉有虚焊哦?最底下的一个孔

网友:
这类开关标称电流还不小,其实很容易坏掉。

网友:
这种铜片弹性不太好,久了接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有良心了,铜片很厚,导线也够粗,还可以为革命做20年贡献。。。。。。 ...

都这么玩,我们的经济木法发展了

网友:
看铜片厚度还算是良心货了

网友:
还有插孔的保护档板

网友B:
这是打算插路由器,光猫,电脑,显示器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打算插路由器,光猫,电脑,显示器用么?

这个是同时用空调跟电吹风坏的,单独带空调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