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卡西欧日本原装的CTK650 电子琴

楼主(2019-11-10):
90年代的的电子琴,这个时期雅马哈卡西欧的琴都是日本制造 ,过了2000年后就在中国制造了。

先来几张图,在旧货市场市场看到的,
这个是卡西欧的CT688 ,2000年后的琴,

这款雅马哈的PSR 230,90年代的琴,还带张音乐卡,
这音乐卡很少见了,

这个是我要拆修的电子琴,卡西欧的CTK650

日本原装的

拆开铁盖螺丝

按键板

主板

一贯的卡西欧电路板特色, 排线没有用接插件,直接焊电路板上的
一块大板 CPU 电路  接口电路 功放电路都在一块板上
没有用屏蔽罩,

同期的 PSR220 我也拆过,比它强多了。

喇叭

电路板正面

这电子琴有问题,电位器坏了,
卖家已经说过了,有杂音。
但是我理解错了。以为 只是 电位器进灰了 ,喷些神油就可以解决了
去看了下,通电,但是不发声,卖家说换电位器前是正常发声的。

上次 买的 卡西欧的CT637 电位器有杂音,喷了神油就好了。

这次 到手了,拆开了,研究了下,才发现自己错的厉害。

电位器,卖家 随电子琴一起给我的, 说他在网上买了电位器,换
了电位器,还是不行。

这个铁柄的是原装的卡西欧的,塑料柄的是他在网上买的。

电位器拆开看看,
我将 原装的电位器 换了上去,发现,电子琴还是不响。
仔细观察,发现他是将原装的电位器滑块换装装在了 购买的 电位器,
原因是 原装的电位器 铁柄要长些, 购买的电位器 柄短了。不能突出到面板上。

但是这应该没有影响,
我仔细研究, 发现了,卖家购买的电位器虽然针脚,外观可以对上,除了柄是塑料的
而且还要短一截。但它是单联的。

但是 原装的电位器应该是双联的,

这电路板上有喷过神油的痕迹,有些油乎乎的。
卖家也有神油啊!!!

我联系了下卖家,问了下他 原装的 电位器还在不在
卖家说是他的电工朋友修的,他去问下,
等我在联系卖家时,再就不回话了。
真是坑。

料堆里找了个旋钮的双联 质量不是很好

搭好线后焊接 ,可以发声了

干脆用了1.2K 的电阻直连,发出好大的声音。
确定了电路板没有问题
按键也有没有问题,
开始在淘宝上找推子电位器。

淘宝上发现卖家的购买的电位器竟然还是老松下标的,这种电位器还不便宜。

对应针脚的 电位器 搜不到。

淘宝回来的 电位器,2元一个,50K的,真是坑,竟然还没有20K 的,
准备给它做个 转接板

大小,打孔

论坛上人手一把的必备神器

打孔

可以固定住了

引线

拆掉试机的电阻

固定好位置

焊接,有个焊盘你已经脱板了,烫的太厉害了,
卖家的电工朋友搞的?

注意高度,用 小方块垫高了3毫米,用热熔胶固定。

至此维修成功。

不足的地方,
1 ,规格不对,50K的电阻,应该用20K的电阻。但是卖家只有50K,100K 2种规格的。
所以声音得推到顶部4分之一的位置处才声音才开始会变大
我还在这家店铺买了旋钮的可调电阻 20K 和10K 规格,准备维修不成功就开孔飞线的。
2,这种电位器质量差,滑动不顺畅, 推到顶后应该是最大声,但是在推到顶再会一点才是最大声,如果推到顶反而无声,另外还有点杂音 我喷了点神油,结果 虽然没有杂音了但是将里面的阻尼油给融化了,这下手感更差了。

最后贴上CTK650 电子琴的参数 ,比现在的CTK1100之内强
PSR230的琴很不错的。虽然是94年的琴
型号: CTK-550
类别: 电子琴
品牌: CASIO
生产厂家: 日本CASIO
发布时间: 1994年
61标准力度键盘
100预制音色
100预制节奏
多功能自动伴奏
和弦记忆功能
复音数:32
乐曲库:40首
乐曲库功能:回放/暂停/部分消声
立体声扬声器
尺寸:942 X 367 X 135
重量:5.8KG
参考价格:220美圆
speakers喇叭
100 rhythms list 100节奏名单
100 tones list 100音色列表
mode selector 模式选择
main volume slider 主音量滑块
accomp volume slider 伴奏音量滑块
counter button 节拍统计
rhythm button 节奏按钮
3-digit display 3位数字显示
tone button 乐曲按钮
song button 乐曲键
chord memory buttons 和弦记忆按钮
tune buttons 调整按钮
transpose buttons 移调按钮
song bank list 乐曲库名单
synchro/fill-in button 自整伴奏/填充按钮
start/stop button 启动/停止按钮
intro/ending button 前奏/结束按钮
tempo buttons 节奏按钮
touch responce button 力度响应按钮
song bank controller button 乐曲库控制按钮
sustain jack 延音踏板接口
phones/output jack 耳机/输出插孔
dc 9v jack9V 直流适配器插孔

网友:
好好收藏。。。。等老了,还上它到公园与大妈共舞。。。。。。

网友:
呃,我一直都在有这个老琴,我的是550,一直留着的,当年我爹弄来的,然后就是吃灰吃土,现在我都马上四十了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把50K的电位器并上一个33K的固定电阻?
50K电位器与33K电阻并联后,就是一个20K的电位器,这样调到最大处的音量大小就正常了。

另外电位器阻值有对数型变化的和线性变化的两种,
因为人能分辨的声音大小,声音功率和分贝数是对数关系,按对数阻值关系调节,人耳感到音量的才是平稳变化。
所以音响设备上的音量电位器一般是对数性的。
你要调节到1/4处才有声音,估计是买错了,买成线性变化电位器了。

网友B:
一直不太喜欢卡西欧的琴,声音电子味太重

网友:
不错,那是好的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太喜欢卡西欧的琴,声音电子味太重

还是马大哈的电子琴好

网友:
雅马哈真是啥都做呀

网友C:
雅马哈的电子琴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雅马哈的电子琴最好。

我喜欢哑蛤蟆的电子琴

网友:
这是个复杂的活

网友:
这里多数孩子学琴以雅马哈的电子琴最多

网友:
老物件找配件真的很难。

网友:
有次在回收站看到好几台马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把50K的电位器并上一个33K的固定电阻?
50K电位器与33K电阻并联后,就是一个20K的电位器,这样调 ...

学习了,再搞就太复杂了,能出声就算了。

网友:
我有一台360

网友:
这玩意当时买的时候估计相当贵。

网友:
有个雅马哈的PSR-38,孩子不喜欢用,放那里吃灰好多年了,这次搬家干脆没拿了,直接丢了 ,哎

网友:
我比较喜欢罗兰的电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