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第八次修这个胜利钳形表DM3218,晶振虚焊导致欧姆档一直为零

楼主(2019-11-10):
这里拆的很细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1057

其实一直很喜欢这个表。好像是06-08年买的。当时85元,在柜台上买的。

自动档还是比较喜欢,很省电,用两个7号电池,能用2年以上,钳形测大电流方便。
但是,先后出了很多毛病,显示不良,表盘接触不良,,表盘转动不畅,电池盒线断,保险管烧又很难换,电池漏液。校准电压。
估计我买的是初期设计版本,后期的改进了很多,质量也提高了。

最近发现,经常是电阻档总为零,或者电压档测量总不稳定,变小。

然后拆了又看,真不知道那里问题。用放大镜看,发现晶振的一个脚非常松动,当初根本没有焊好,自己补焊后,问题解决。检查其他元件焊接,好像很结实。

前后用了10年,这个表拆了有50次,还好,螺丝没有滑,根本是塑料螺丝柱啊!!!后期就是铜螺丝柱了。

网友:
这是热敏电阻吧

楼主:
是晶振。。。4M的

楼主:
也可能是什么其他的??反正虚焊不良,导致测量不稳定

网友:
晶震不会离主芯片很远的,一般都是直接连到主芯片,图上右边的蓝色豆状元件才是晶振

楼主(2022-04-17):
DM3218用富晶FS9721,9711主控的自动量程万用表都可以接出RS232数据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