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320G IDE硬盘 还可以干啥用?

楼主(2019-11-10):
我有7块 320g的全新硬盘 ,但是是IDE的 现在还可以干啥用?

网友:
挂咸鱼,卖给需要的人

网友:
买个IDE接口的硬盘盒,做移动硬盘,或者买个使用IDE接口的笔记本,装上使用

网友A:
我还有40g。60g。80g。160g的各一块,40g的还是2.5的

网友:
转接卡可以转成SATA的吧,价格可能比硬盘贵,或者留个纪念。

网友:
有没有能支持IDE的NAS机?如果都是3.5的就乐子大了

网友:
仓库盘,它比现在大容量的要可靠不少。

网友:
垫桌子腿,这样牢靠。

网友:
320G还是挺大的,可以做仓库盘或者下载缓冲盘,我前几天刚用个80G的盘给孩子看动画片用

网友:
换不锈铝盆
没错,不是不锈钢,就是铝
拆的只剩下骨架,然后找个翻砂铸铝锅的老大爷,铸一个平底锅,锅底刻8个大字
大吉大利 今晚吃饭
你还没看错,不是吃鸡,是吃饭
行了,别墨迹了,快开始行动吧,铸锅大爷还有30秒达到小区

网友:
价格合适我要。

网友:
现在硬盘白菜价了,3.5盘的话估计都不值一条易驱线,淘个老主板发挥下余热

网友:
是有点尴尬  价格合适可以玩玩+1

网友:
我还有5块全新没开封的320G IDE硬盘

网友:
我前两天刚55出掉了一块250G的ide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40g。60g。80g。160g的各一块,40g的还是2.5的

2.5的我还有块20G的,还能用,就是需要特殊的易驱线,最老的那种,
3.5的还有20G*1  40G*1,

网友:
除了极少一部分人群,实在是没什么用处了,折腾起来太费劲,我家里的G31都用的80G sata接口的,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个 西数的 320GB  3.5寸 SATA接口的硬盘呢,除了读写速度不达标。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的我还有块20G的,还能用,就是需要特殊的易驱线,最老的那种,
3.5的还有20G*1  40G*1,
...

确实,当备份仓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