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RM芯片烧录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9-11-10):
我手上有台车载播放器,Cortex-A9内核,原本机器正常使用,后来手贱刷机刷坏了软件,一直在boot界面(姑且这么叫,类似安装WINDOWS系统的DOS画面)无限重启。
想请教ARM大神:
1、我现在手上有此机器的软件,具体请看下面的截图。软件中包含了文件名有u-boot、ulmag、roofts等,应该具备了硬件运行所需要所以软件材料是吗?
2、若问题1成立,下图2中的J21我猜测是预留的烧录通讯接口,这种判断是否正确?为其他接口请指正,都不是请说明,谢谢!
3、若问题1成立,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重新烧录程序到硬件上呢?ISP或者其他方法能介绍一下吗?需要些什么工具,或者查询相关资料的关机字提供几个,谢谢!

cup型号为为MCIMX6S6AVM08,是Cortex-A9内核,主板搭载4*2 = 8G RAM
软件包中有若干软件,我都分别试过单独刷机,其中有三个软件(后面有标注)文件比较大的进度条走到一部分就死机了,无法完成刷机 。
核心硬件部分如图:

局部特写:

手上的软件包文件(红框中的应用刷机会有问题):

网友A:
飞思卡尔的,我的哈弗酷派h6也是这种方案,是linux内核的qt系统,
1.文件应该够了。
2。j21估计是串口。j24是jtag,先刷uboot应该串口就有反应,可以用串口刷系统。
3那三个文件你看下md5是否跟预留的一样,不一样了要重新下载,卡死?你可以多等待一会儿看看。
或者你需要确定版本要高于原来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我的哈弗酷派h6也是这种方案,是linux内核的qt系统,
1.文件应该够了。
2。j21估计是串口。j24 ...

uboot是通过JTAG刷的是吧?
预留的MD5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oot是通过JTAG刷的是吧?
预留的MD5怎么看?

md5sum结尾的就是预留该文件的md5值,可以用文本形式打开
如果是空的flash,估计真的用jtag刷。但是如果能刷机,证明uboot应该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5sum结尾的就是预留该文件的md5值,可以用文本形式打开
如果是空的flash,估计真的用jtag刷。但是如果 ...

uboot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要不然其他程序也不能正常刷进去了。
这个界面应该就是uboot吧?图中红色的3项就是没刷进的3个软件。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其他软件能刷进,这3个软件刷不进。CPU上方的那个6SA18那个芯片是不是外挂的FLASH,软件都烧录在这个芯片里面的?会不会是这个芯片数据出错了造成的呢
另外在问一下,系统的软件是先通过烧写器对CPU烧录uboot,再通过uboot加载U盘安装软件的吗?还是说厂家是把包含了uboot、应用软件等等所有的文件都是通过烧录软件烧录进去的呢?

网友:
多搜搜教程吧,细节我也不知道。你得去汽车之家多找找。你只需要按照英文要求做就可以,储存应该两个地方,mtd mmc分别是两种储存器。mmc是不是储存卡?或者是emmc的介质?
cpu上面有两个储存器,你说得那个是emmc储存器,储存地图等大文件用的,真实型号是MTFC4GLGDM emmc v4.41 ,旁边还有一个方块也是储存器,看不清,我猜应该是flash 储存系统用的,或者是nor flash这个可能性小,现在嵌入式没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