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小米蓝牙耳机拆解

楼主(2019-11-10):
小米的蓝牙耳机单耳的79元购买的,信号太差,断断续续的受不了了,网上搜了一下,很多网友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拆了,研究下,蓝牙芯片还不错csr的芯片,可以说是老大哥级别的芯片品牌,整机做工挺不错的!电路板也挺养眼的,音质确实也不错!但信号真的太差,还不如某多多的9.9元包邮的蓝牙耳机(音质除外)!那位坛友知道怎么改善这机的信号吗!烦请告知!谢谢!

网友:
没玩过,大概是天线不好?

网友A:
把天线拆了,找根细铜丝,按照山寨的天线尺寸自己折一个天线焊上试试。
以前买过蓝牙适配器,信号很差,用了不久丢一边了,后来有次偶然翻到,看板子上有外接天线插座的焊盘,想着在焊盘上焊个外接天线试试,仔细看一下线路,发现天线线路中途居然有个电容没装。就是在原来天线和天线插座的分叉口,补上电容,信号爆棚。

网友:
这个是陶瓷蓝牙天线吧?那个边上黑色的就是。
估计通病,为了控制待机时间,发射功率低。

网友B:
把天线转90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拆了,找根细铜丝,按照山寨的天线尺寸自己折一个天线焊上试试。
以前买过蓝牙适配器,信号很差,用 ...

找根铜线试了一下,有那么一点用,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原来的天线没有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天线转90度试试

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拆了,找根细铜丝,按照山寨的天线尺寸自己折一个天线焊上试试。
以前买过蓝牙适配器,信号很差,用 ...

不知道跟天线连接的电容有没有关系!换大一点的???

网友:
我的好像电池废了,没有充电座,正负搞反了就挂了?这东西没有充电保护?

网友(2021-12-10):
这个79元?我有两套,一套盒子泡水了,所以耳机就扔那当备用的。

网友(2023-04-04):
是不是小米原装的呀,咋感觉做工一般般。

网友:
99买的红米外观和这个基本一样,拆开看里面是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