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前辈推荐个电烙铁,平时工厂维修用

楼主(2019-11-10):
求助,平时工厂维修用,焊接个放大板,航空插头用,有时候公司PLC的输出继电器晶体管坏了更换下,简单入门使用,求推荐,品牌的,,或者是焊台,二合一的那种。最好有型号,采购那边容易买错了,谢谢

楼主:
或者是焊台,二合一的那种

网友A:
买个牛肉T12够用了

网友A:
PLC输出的继电器换得多,晶体管还没换过

网友B:
936焊台就可以,我买的是山上的,但是都用了8年多,还一直在用,接口可以直接用白光替换的。

网友C:
自己买,白菜白光套装。
公司采购,快克套装

网友D:
发烧级的话,四五百能买个高频烙铁和热风枪的二合一焊台。

网友:
上Jbc的焊台

网友:
自己买的话黄花调温;公司买的话,936焊台。

网友:
对,反正是单位的钱。哈哈哈哈

网友E:
上个JBC然后拿自己的山寨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输出的继电器换得多,晶体管还没换过

我们这原来的AB的plc扩展输出模块,容易坏输出晶体管,后来加了隔离放大板,现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JBC然后拿自己的山寨换换

淘宝了下,14000多,太贵啦,我怕领导拍死我,不过看着的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牛肉T12够用了

好,我看看,有品牌和型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焊台就可以,我买的是山上的,但是都用了8年多,还一直在用,接口可以直接用白光替换的。 ...

好,我找找,加热速度快的最好了,现场维修时候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白菜白光套装。
公司采购,快克套装

好,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烧级的话,四五百能买个高频烙铁和热风枪的二合一焊台。

入门,别的不会修,就是简单维修,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目测936旧符合我的需求,我写个采购,看好用不,

网友:
单位用快克吧,936太鸡

网友:
HAKKO    GOOT    双温烙铁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