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060改"dcf008"

楼主(2019-11-10):
得伟dcf060入手好久了,用(玩)起来很扎实的感觉,最大的问题是电池,镍铬电池记忆效应导致无法随时充电,又不能更换电池包,原配充电器只有300mA,慢的要死,更不用说1000mA的容量了。一直想把它改锂电。下图是dcf060,图片来自网络。

最近得伟又出了dcf008,除了手柄,简直和dcf060一模一样(图片来自电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3D2&page=2
这个帖子有两者的拆机图,除了电池也是一模一样,dcf008还多了一个电池保护板。(上面060是我自己拍的,下面008是借用luyao6585兄弟的)

为了让自己少花冤枉钱,于是我就把060改了:

改造很简单,只有两处:
1.5s镍铬电池换成2s 18650锂电,交叉放置,做好空隙填充和绝缘,照片为了看得清楚是做之前拍的(小经验:不用点焊,大功率电烙铁高温加助焊剂(我用的是60W,450度,鬼知道放了多少年的杂牌助焊剂)也可以焊锂电池,焊之前可以把正负极略微打磨一下)。
2.充电插口和电路板的引线断开,断开的引线做好绝缘(照片上我是用热缩管做的绝缘,后来为了方便走线剪掉了)。充电插口焊接导线直连电池组正负极,充电插口内正外负。
为什么不加保护板?手头没有合适的,以前玩遥控模型时,手头的锂电池也没过放过,扭力和转速下降时及时充电就好了。
还需要买一个2s锂电线充,自动停的,充电器插头是5525的,兼容060的5521插座,不需要改造,关键字"8.4v 2A 2串,锂电充电器 变灯"。
改造效果:
转速:改造前180/600(标称);改造后240/800(实测)。
扭力:没有扭力计,改造前5x100的燕尾螺丝高速档无法完全进入木块,改造后同样螺丝同样木块高速档轻松拧入。
续航:还没测,我用的2000mAh的锂电,理论上,电容量是改造前的2.4倍。
充电:2A对300mA,是改造前六七倍的速度,而且改造前不能自动停充。
价格:060加2A快充加2节18650共320元,dcf008双11特价450元。
结论:dcf008不用买了。

楼主:
拆的时候注意,扭矩环后面有两个金属柱链接左右半壳,不要硬掰,建议用撬棒撬开,平行分开左右半壳。

楼主:
后续改进(也许):加保护板和电量显示,把充电插口挪到电池仓,目前位置枪形形态会被挡住

楼主:
我怀疑008的标称转速是照抄060的,不太可能为换壳机专门改电机和变速箱,电压增大了,转速不可能不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充电口那里如果正负极短路,问题很严重,会放烟花的。
是不是应该加个均衡板。加了均衡板,充电口再短路,似乎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那里如果正负极短路,问题很严重,会放烟花的。
是不是应该加个均衡板。加了均衡板,充电口再短路, ...

充电口接线都加热缩管了,手头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有个带平衡放电功能的保护板,一接电机就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口接线都加热缩管了,手头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有个带平衡放电功能的保护板,一接电机就保护。。。 ...

我的意思是充电口短路,不是充电口后面的接线短路。充电口是不是圆形的孔,外面一圈是负极,中心一根圆柱是正极。如果这孔里面掉个金属的东西进去,因为你这个是直接接的电池正负极,那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充电口短路,不是充电口后面的接线短路。充电口是不是圆形的孔,外面一圈是负极,中心一根圆柱 ...

嗯,的确是这样的,后面还是得加保护板,不过拜得伟的原始设计所赐,充电口在转轴上,枪形模式下充电口是被遮蔽的,所以出问题的概率稍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的确是这样的,后面还是得加保护板,不过拜得伟的原始设计所赐,充电口在转轴上,枪形模式下充电口是 ...

加个均衡板,让这个口只能充电不能放电,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均衡板,让这个口只能充电不能放电,那就OK了。

请教有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没有合适的保护板推荐?

充电均衡板淘宝上挺多。放电保护板不是那么好搞,启动的时候容易保护。

网友:
008的图我也是网上找的,看了这个帖子,也入了一个060配件机,到手后要是里面配件齐全也这么改

楼主:
听人劝吃饱饭,在装好保护板之前,为了防止充电插口处短路(正负极之间距离只有不到一毫米),在正负极之间插入一个塑料管(中性笔芯的一段),刚好卡住,因为有凹陷,也很容易拿出来

楼主:
昨天拿改好的机器装了个架子,十几个6mm机械螺丝肯定是不费力的,主观感受比换电池前明显轻了,另外螺丝都是朝内的,060机身长,坐板凳上伸手就能够着,不爽的地方也有,没刹车,甚至扭矩打滑了还在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