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收了二十多块全彩LED屏幕,P10,高手们讨论下负极问题

楼主(2019-11-11):
这板子是HUB75接口

准备用51单片机驱动,我打样的板子是把所有16P都接在了单片机的IO脚了!包括HUB75接口的三个GND引脚,问题是我如果在程序里吧接本应接GND的引脚的那三个IO口赋值为0,是否可以?

网友A:
驱动电流啊啊啊51又不是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流啊啊啊51又不是神器

设为低电位不是灌电流有20毫安么!还有,单元板不是有单独供电吗!

网友:
不知道,待高手。

网友:
不是WIFI的驱动板十来块就交易了 别搞甘多

网友:
你这个需要用卡莱特或者诺瓦的发送卡才能正常显示,并且卡莱特与诺瓦官网都有设置软件,直接可以设置发送卡也可以设置播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