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Intel 2500Pro 360G突然不识别了

楼主(2019-11-11):
一片Intel 2500Pro 360G,突然不识别了,日常使用频率并不高,请问该如何挽救或者如何重新利用这个芯片?

网友A:
bios里能识别吗?如果bios能识别,可以尝试升级一下固件试试。如果bios也不识别,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这个颗粒是2D MLC,众多主控支持,2246en,2246xt,SM3267,IS903等。

网友B:
掉盘了而已 希捷做的 SF2281主控  重新开卡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能识别吗?如果bios能识别,可以尝试升级一下固件试试。如果bios也不识别,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这个 ...

bios无法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盘了而已 希捷做的 SF2281主控  重新开卡就是

BIOS无法识别了,这个该如何开卡,谢谢

楼主:
推荐一下坛里哪位可以帮着开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