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12V冲击起子扭矩太大太暴力 是否正常能否改小扭矩

楼主(2019-11-11):
博世用了很多年了,开关不太好了,。不太好了,  本来想看下换开关的没找到, 找到一个国产冲击批,电池和博世通用的
但是问题来了,。 博世打十字螺丝比较柔和, 不容易打坏螺丝和批头,  国产这个货,起步扭矩太大,很容易打坏螺丝和批头,  能怎么解决这问题。
国产这个打套筒倒是蛮好的, 价钱便宜, 和博世通用电池,

网友:
估计是调速开关性能问题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冲击块一旦开始冲击,这时的扭矩就很大了?
如果这样,把里面弹簧磨掉一点,这样冲击块开始冲击的时候,这时的扭矩比之前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冲击块一旦开始冲击,这时的扭矩就很大了?
如果这样,把里面弹簧磨掉一点,这样冲击块开始冲击 ...

现在是调速开关正常是无极变速, 就是感觉山和博世对比就是博世起步不会太大力,这个起步就很大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调速开关正常是无极变速, 就是感觉山和博世对比就是博世起步不会太大力,这个起步就很大力,  ...

调速开关起步速度很快?那就不好处理。
可以按照我上面说的办法,弹簧磨掉一点,让开始冲击的时候,这时的扭矩减小点。
冲击批不是一上来就冲击的,要达到一定的扭矩才开始冲击。弹簧磨掉一点,可以降低开始冲击时的扭矩值。比如原来要30NM才开始冲击,弹簧磨掉以后,15NM就开始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开关起步速度很快?那就不好处理。
可以按照我上面说的办法,弹簧磨掉一点,让开始冲击的时候,这时 ...

开关起步倒是不快,慢慢转起来的,意思弹簧的弹力太大或者直径太大了。

网友B:
绿色是什么牌子冲击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起步倒是不快,慢慢转起来的,意思弹簧的弹力太大或者直径太大了。 ...

换一根弹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绿色是什么牌子冲击批

我买的跟楼主一样的牌子叫盛势,除了牌子不一样其他一个模子出来的。估计贴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是什么牌子冲击批

不知道什么品牌。很便宜,。单机几十块钱,  我是因为电池和我博世通用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跟楼主一样的牌子叫盛势,除了牌子不一样其他一个模子出来的。估计贴牌的。 ...

我买的单机,因为电池和我博世通用, 我买的65包邮。

网友:
可以更换电机改变扭力,我试过可行,要不打击头与打击块中间放垫片,这个没试过,我琢磨的,没有博世电池,本来也想买一把玩的

网友A:
这个机头壳是铝合金的还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头壳是铝合金的还是塑料的?

铝合金的。。。。

网友:
更换打击块里面的弹簧,这个是根本解决办法。换直径长度一样,弹力小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起步倒是不快,慢慢转起来的,意思弹簧的弹力太大或者直径太大了。 ...

弹簧磨短一点,可以减小触发冲击时的扭矩。但是持续冲击的最大扭矩未必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磨短一点,可以减小触发冲击时的扭矩。但是持续冲击的最大扭矩未必会减小。 ...

这点我赞同,我觉得冲击批的最大扭矩与冲击块的重量和冲击块的转速有关。

网友:
降低弹簧弹力,低速开式冲击,冲击力就小,高速冲击是最大扭矩。

网友:
你是要改小,我是要改大

网友:
你这个叫法有点问题,就如同一般人经常把冲击钻和电锤都叫冲击钻是一个一道理。而电动螺丝刀和你说的冲击起子,本身也都有冲击作用,严格的说一般都叫电动螺丝刀和电动扳手,这样大家谁都搞得清了,你一说冲击起子我一开始还以为你说的是电动螺丝刀呢!电动螺丝刀是靠弹簧压缩力与负载力打滑产生较小的冲击力,电动扳手是靠离心力撞击铁块产生较大的冲击力。你说的电动扳手问题我理解为是调速器不够慢所致,没有其他原因。进口品牌货的扭力是用数据说话的,我们这边的只管能用不讲数据的,因为材料和工艺上的离散性做不到那么精准,很难国货自强的,这不是我们能改变的,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选购方向。你同我的性格一样,比较喜欢冲击力像金箍棒一样,能大能小能缩能伸,变化无穷,其实连金箍棒也是从东海龙王那里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