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和windows界面不一样,也不是windows的系统

楼主(2019-11-11):
大家猜猜什么系统?

桌面

关机选项

性能图

影音播放

软件库

日历

设置选项

启动器

我的电脑

屏幕旋转,晚上睡觉不用斜着看电影了!!!

网友A:
linux的一个版本,办公上网没有问题,就是不能打大型FPS游戏。
另外,微信没有适配,也就是说,马化腾不看好linux在中国的发展。

网友B:
不用猜,事实上成熟的就是那么些,Windows占有率极高,接下来就是Mac,林纳斯以及林纳斯的修改版,楼上的就是修改版,来自深度。其实很不错。曾今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
深度linux 吧

网友C:
Linux Deepin啊,以前玩了一段时间。话说之前参加过LD的壁纸比赛,里面有几张内置壁纸是我的作品

网友:
deeping,一般办公用已经没啥问题了

网友D:
软件生态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的一个版本,办公上网没有问题,就是不能打大型FPS游戏。
另外,微信没有适配,也就是说,马化腾不看 ...

新版本中,微信和企鹅已经ok!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 Deepin啊,以前玩了一段时间。话说之前参加过LD的壁纸比赛,里面有几张内置壁纸是我的作品 ...

优秀,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生态还是不够

政府机关带头先用,除了一些特殊技术部门需要特别的技术类软件没有linux版本外,一般的办公足够使用,就看政府有没有决心了。

以后发展得好的话,慢慢会有软件适配的。

网友E:
基于德比安的魔改,腾讯已经发布了for Linux的QQ新版,功能上还没法与windows版本相比,但能凑合着用了,只是需要手机扫码登录。办公软件只能靠WPS或者OpenOffice,和微软office相比,差距很大,如果要求不高,也能凑合,但需要对接数据库的话,直接就瞎掉了。
Linux最近有些进步,国内一些大公司似乎有些投入,比如某度云也有对应的Linux版本了,只是整体生态还是没办法与经营多年的windows相比,某些应用的稳定性和效率也欠佳。
个人不看好Linux的桌面环境,一盘散沙似的开发终究比不上商业团队的效率,一些不起眼的bug相当影响使用体验。
在这个行业里,第二名基本无利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猜,事实上成熟的就是那么些,Windows占有率极高,接下来就是Mac,林纳斯以及林纳斯的修改版,楼上的就 ...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react OS. 原来是linux:ma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于德比安的魔改,腾讯已经发布了for Linux的QQ新版,功能上还没法与windows版本相比,但能凑合着用了,只 ...

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用着感觉还不错,平时浏览网页,音乐电影,办公聊天软件,平时也就这些。我有点迷上这个深度了

网友F:
资源占用上还是弱了些,
吾宁可用 kde plasma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知道,当时用的时候感觉界面模仿mac,使用模仿Windows,家庭和办公的基本用途是可以了。看样子现在肯定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资源占用上还是弱了些,
吾宁可用 kde plasma

我现在就是用的深度系统回帖子的,真的很好用,您可以试试看!

网友:
看着这熟悉的界面,,不用猜,我以前玩过的,深度。这个系统要比银河麒麟,凤凰OS要好用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用着感觉还不错,平时浏览网页,音乐电影,办公聊天软件,平时也就这些。我有点迷上 ...

我的家用电脑以Linux为主,这个系统的优缺点都非常突出。初上手时有新鲜感,时间长了才会察觉到Linux的优点与不足。
个人之所以不看好Linux桌面环境的原因很简单,对开发者来说,几乎所有折腾Linux桌面环境的公司都没有足够的利润来源,无利可图的生意能勉强持续都挺不容易的,更不用说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而且各自为阵的碎片式开发会产生很多影响使用的问题,有些甚至是无法改善的。对使用者来说,Linux的先天不足相当要命,命令行的效率高,但不man一下使用参数真的很难搞明白,就算看完man手册,估计一头雾水的概率还是很大。图形界面下,不管是KDE还是Gnome,在编译某些东西时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同样的软件,在KDE和Gnome里的依赖性可能不同,为了满足依赖性,或许还得安装一大堆自己根本用不上的库文件。
Linux的发行版本大约有300多种,我用过其中10来种,现在使用OpenSuSE。这并不代表OpenSuSE比其他发行版更好,纯粹是不想再试了。
事实上,个人认为,目前任何一个Linux发行版都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的桌面应用。比方说可以在Linux环境下使用播放器欣赏音乐,但声卡驱动还有待完善,一些声卡在Linux里仅仅是能够出声而已,播放效果与windows环境还有很大的区别。再比如说,你打算把ape音频文件转换为wav格式,Linux下确实有这样的软件,转换速度还挺快,但只能一首一首的转换,而且可能出现爆音,远不如windows下的foobar2000来得干净利索,还能设定各种转换参数。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用的时间越久,遇到奇葩问题的概率越大。开机后小键盘灯时亮时不亮、挂载USB设备时无法显示中文、安装某个应用时出现循环性的依赖、远程访问时乱码、在windows工作域里死活认不出其他电脑、安装系统时非得把PS键盘重新拔插一次,否则就死机、右键菜单时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如此等等,虽然最后都能解决,但实在是消耗时间。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这个系统到目前为止,更适合折腾党而不适合实用党。如果属于折腾党,正好又有台闲置电脑的,可以试一试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假如一定要通过某种手段强推Linux,对电脑维护者来说简直是灾难。Linux有体格健壮的先天优势,但一旦崩溃了,维护人员可能要疯掉。在几百上千页的man手册里寻找某个命令的执行参数真的很麻烦。。。。。。。。。说多了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