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没有用过龙韵无刷冲击扳手的朋友?

楼主(2019-11-11):
咨询一下使用效果如何,今天准备下手买一套,拆卸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内筒螺丝没问题吧?

网友A:
这个价格还是威德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还是威德姆便宜。

没有搜到威德姆,有链接吗?

网友B:
龙韵13,16年我们公司买过2批,早期一直用牧田,博士,日立。龙韵早期的电池一直特别耐用。牧田用了8年,机器都散架快烂了,采购4000多一把,公司后面申请大都是博士日立。价格也天差地别,东西差太多了。老牧田电池用废了一个,剩下一个最多可以用2个小时,如果坚持不了一个上午,一块电池中断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后来一批龙韵可以用超过两个星期。简直太亮眼。龙韵第二批,电池一年就只能续航一个星期了。跟牧田强很多。就是太重,开关无级变速器比不过牧田。机器半年就开始脱皮。外壳比牧田还韧,起毛不掉块,力气大很多,电池续航感觉非常惊艳。龙韵是下面申请报销的,有个别人尝试了一下,然后一点点开始普及了,倒逼公司全部改龙韵了。公司上面的人不看使用场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搜到威德姆,有链接吗?

威德姆搜店铺,工厂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龙韵13,16年我们公司买过2批,早期一直用牧田,博士,日立。龙韵早期的电池一直特别耐用。牧田用了8年,机 ...

真没想到龙韵这么牛逼啊
一块电池同样的工作强度,牧田用两个小时,龙韵用两个星期?????

网友D:
你要买工具?去鹰视安旗舰店看看,价格很猛。
分体式冲击批只要97,无刷入门151,中端214,高端241.
锂电吹风机也只要97.
无刷电锤250
无刷角磨机134
这牌子虚标,但是架不住便宜啊,这个可是带电池一套的价格,等电池不行了自己换个电池就行了

网友E:
用过龙韵双速电钻,是所有用过的里面最差的富格,芝朴都比他强,米沃奇,博士就不说了。

网友:
买东成比买这此杂牌耐用多了。龙韵的充电双速电钻电池半年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买工具?去鹰视安旗舰店看看,价格很猛。
分体式冲击批只要97,无刷入门151,中端214,高端241.
锂电吹 ...

谢谢!赶在最后时间搞了一套他家高端款的,几个券叠加后223元到手,确实便宜,不知道用起来咋样。

网友(2020-10-31):
引用 网友E:
用过龙韵双速电钻,是所有用过的里面最差的富格,芝朴都比他强,米沃奇,博士就不说了。 ...

我用的龙韵电动扳手还可以店里一直在用拆轮胎螺丝和修车,电动手钻也用的龙韵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过龙韵双速电钻,是所有用过的里面最差的富格,芝朴都比他强,米沃奇,博士就不说了。 ...

严重同意,特别是21V的那个双速带冲击的钻,同心度基本没有,夹头摇摇晃晃,两块原装电池充电用不了多久,放那不用也放不了多久,自放电太大,一过保就坏了,又买了块电池也没用过几个月就坏了,太次了,现在除了2个21V的科麦斯勉强能用,有线的基本闲置了,其余全升级国产无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真没想到龙韵这么牛逼啊
一块电池同样的工作强度,牧田用两个小时,龙韵用两个星期????? ...

龙韵如果做电动车的话,一块电池可以环游世界了。做航天飞机,可以做到永动机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龙韵如果做电动车的话,一块电池可以环游世界了。做航天飞机,可以做到永动机了吧。 ...

没必要仇恨这种牌子,牧田用了8年,电芯还是1.5的,按理说早该报废了,但工具是个人登记制,丢失要罚30%的。东西快没法用了,采购东西是要有责任心的,没几年坏了,就会有你这种人,带入是是非非,回扣贪污什么的。本来就是潜规则,但被人口舌,就会怀疑你这个人不可靠。公司小头头买的是龙韵15电芯的,关系好自己去找上面报销的。龙韵扳手至少有老牧田6倍续航。就是因为这样,全公司全换龙韵无刷了。那款龙韵橙色无刷仿米沃奇和aeg的造型。p66加玻纤壳,做工比现在的好。龙韵现在连店铺都没了,全是黑色回收塑料款式。东西越做越差,整个行业价格也下来来了。这个牌子性价比,质量都不如以前,特别是电池。浙江义乌货,几乎都用差不多的电池,已降价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仇恨这种牌子,牧田用了8年,电芯还是1.5的,按理说早该报废了,但工具是个人登记制,丢失要罚30%的 ...

电池包有两星期以上的续航,太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仇恨这种牌子,牧田用了8年,电芯还是1.5的,按理说早该报废了,但工具是个人登记制,丢失要罚30%的 ...

整个行业现在就这样,产品越做越次。

降配,缩水是主流,毕竟成本上去了,消费者不买账。

不过有的就太缩了,比如电芯,两块钱一节都不到的了吧。

还3C  输出。 粉末件的精度也太差。

开关,电机,电路板什么的。更别提了。

网友:
当初在 空军一号      出过便宜货  68元 好像   买了把    做工实属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