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记录贴:JMF667H+L85A测试!颗粒ID:8984643CA500

楼主(2019-11-11):
拆了块JMF667H的板子,看做工不错,放着可惜,买了几颗L85A的颗粒,贴上看看效果。

提前查过开卡软件里的flash.ini文件,里面有L85A的ID,下单了几颗29F64B08NCMF2,4CE的。因为不知道这个板子支持不支持单颗8CE,所以4CE的比较保险。

到了直接开干。

单贴先。

贴好直接拿电脑里以前下的开卡工具开,结果提示缺少bin文件。

看软件包的命名发现,这个主控的开卡软件包,也是分制程的,以前下的这个是L84A的包,开不了L85A。
然后又去量产吧下了L85A的包:[量产部落]JMF667_MPToolforXP_vA.2.03.105(SVN263d)_only_for_L85A_140102

先用JMF608的开卡工具看一下CE分布(因为不知道JMF667H的工具从里哪看CE分布,有知道的大佬欢迎告知

4CE认全了,接下来开卡。

单贴开64G成功。
拆机颗粒建议preformat那里,选erase+search,否则可能会报错。

下面跑分:

单CE大概有18M的写入,读速度不错,双贴应该就能跑满了。

接下来双贴,按板子丝印UB0,UB1,UB2,UB3的顺序贴就好了。

4ch/2bank

开128G成功。

下面跑分:

中规中矩。

接下来3贴

3贴时,默认带出来的配置是4ch/4bank,256G,但实际上我只贴了3颗颗粒,所以开不出来,提示ch2,ch3缺bank,看来这货也不支持不平衡开卡。

下面4贴

16个CE,4ch/4bank齐了。

4贴在开卡时出了一些问题:
板子默认南亚128M缓存,开256G时,DRAM测试过了,但R/W test失败。重新插拔能出盘,但无法完成格式化。
不知道是不是和慧荣一样,缓存和开卡容量1(M):1(G)的比例。手里有256M的缓存,直接换上吧。

换上256M缓存后,顺利开出来了。

跑分:

也是中规中矩吧,速度不爆炸,但2D MLC胜在稳。

跑全盘不掉速,很稳。

折腾完毕,撒花!

另外还有几点疑问:
1、JMF667H,JMF670H区别是啥(手里还有个威刚的JMF670H固态,也想折腾折腾)?分别支持最大多少CE,多少容量?
2、JMF667H,JMF670H是否支持单贴8CE颗粒?

2、JMF系列的固态,是不是也需要必要的缓存容量才能开卡?

有喜欢这个主控的或者想收藏的,请私信我,坛友便宜出

网友A:
1,JMF667H 670H区别是670H支持模拟SLC Cache,667 最大256G,670最大512、670的极限性能也比667强一点
JMF跑分还不错,同样的颗粒 表现和2246EN差不多,但是这JMF的主控是没有全局动态均衡磨损算法的,只有局域均衡磨损,也就是跟U盘主控那种,已写入的数据不会搬动,只会反复擦写没有被使用的部分,剩余空间比较小的时候就很容易把闪存写死、
而且JMF的GC算法好像不怎么样,会掉速,从700多分掉到200多分、2,JMF667 670H都是4CH 1CH/8CE,实际你那个板子是支持单贴8CE的,还有JMF608,我从上面拆过单颗8CE的PFH08-10AL,和29F64B08PCME1、
3,JMF667 670H都支持单颗8CE,只是看你的板子能不能支持而已、
4,缓存不知道,因为JMF的算法不好,实际没怎么玩过大容量的667 670H
慧荣大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JMF667H 670H区别是670H有模拟SLC Cache
JMF跑分还行,但是这JMF的主控是没有全局均衡磨损算法的,只有局域 ...

騒嘎,学习了。果然是慧荣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JMF667H 670H区别是670H支持模拟SLC Cache,667 最大256G,670最大512、670的极限性能也比667强一点
JMF ...

667的均衡算法已经改善了,达到一定PE的时候会进行动态磨损,至少我手上的盘全部的PE数都是在400-500之间,另外掉速的问题也没有发现,使用率大概80%,速度从空盘450到420
667之前的老主控确实如你所说

网友(2022-02-22):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25-06-30):
牛逼了,搞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