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南京天宇DT-9203T数字万用表拆解

楼主(2019-11-11):
老站发帖时,这个表经常露脸,一次有坛友希望拆了看看,当时承诺以后吧,乘这次回老家的机会践诺!
这表厚重些,用着也比较省心,接触过的坛友都对其功能拨盘印象深刻,到位手感明显,拨动时独有的声响为其特色,清脆的“哒哒哒”,犹如机关枪扫射。
跳过包装,直接开始了。这芯片,那芯片,也不懂具体作用,大家自己看吧

胶套背后有个强磁,适应更多置放场景

硬封主控芯片

从电路板左下开始,逆时针绕板一周看看元件情况

主控芯片型号

弹片位置特写,红色箭头表示拨盘正面的箭头方向。

拨盘接触面光洁,无摩擦痕迹

电池正极引线焊得任性,估计有钱吧

铜质表笔插孔

此表带遥控器发射信号检测功能。黑草帽是红外接收管,红草帽则发光显示

装配工人留下的指纹,与镀银层反应成黑褐色了

发出的“哒哒哒”扫射声,源自拨盘及其配合部分的构造

没见什么特别之处,估计学问就在拨盘背面那一圈凸楞的造型

拆完,谢谢你路过!

网友:
做工还不错,主控是7129,低端表常用。

网友:
这表重是因为带了有铁块的盔甲!

网友:
感觉还可以嘛

网友:
还是4位半的啊,还可以吧

网友:
看着还不错,硬封的。

网友:
不是牛屎的就好

网友A:
2箭头+方波档测啥?用20kHz档测30v以下交流变压器次级,显示多少?会是50么?
有交流200mⅤ,可测频率。觉得比胜利890好用。

网友:
万用表的硬封芯片不错,要是能自动量程,增加电感和晶体管档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箭头+方波档测啥?用20kHz档测30v以下交流变压器次级,显示多少?会是50么?
有交流200mⅤ,可测频率。觉 ...

2箭头+方波档,测遥控器有无红外发射。左窗接收,右窗显示结果(亮或灭)
低端折腾,频率档未使用过

网友:
居然用的可恢复保险。

网友:
不错,硬封芯片表如今没了,见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箭头+方波档,测遥控器有无红外发射。左窗接收,右窗显示结果(亮或灭)
低端折腾,频率档未使用过 ...

±15° 1-30cm这显然是指距离和角度,应该可以测风扇转速的,找个风扇贴上反光铝箔放到红外孔上面,用方波档测测看

网友A:
还测转速?
我表测工频只显示22,不知道是表坏还是测法不对。所以问下你这测工频如何。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的。。。

网友:
“哒哒哒”,犹如机关枪扫射   描述的真形象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婊子还是有良心的。。。。。

网友:
这种表是通用件,坏了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测转速?
我表测工频只显示22,不知道是表坏还是测法不对。所以问下你这测工频如何。 ...

表在老家,这次回家拆的。以前测过工频,显示50,算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