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没有 type-c转Micro USB数据线,c口接qc4.0锤子充电器,另一上接安卓手机,可以有9v2a快充的

楼主(2019-11-11):
有没有 type-c转Micro USB数据线,c口接qc4.0锤子充电器,另一上接安卓手机,可以有9v2a快充的?

类似这个,但客服说不支持快充

网友A:
不可能有的,,                    micro usb内部只有4根线,不能支持高级协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有的,,                    micro usb内部只有4根线,不能支持高级协议吧 ...

qc2.0,3.0通过D+ D-线的电平控制输出电压变化,步进200mV。。qc4.0并入PD了。

网友:
手机要是高通芯片的才可以,联发科的要用魅族的充电头。。。

5V2A冲的比较快了。。。

网友:
直接USBA口的,用QC不就好了,乐视头9元一个,我还有3个没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