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双十一请坛友推荐一款好用不贵的SSD

楼主(2019-11-11):
双十一请坛友推荐一款好用不贵的SSD,最好带缓存的,打算用在苹果mac上面,什么lc的都无所谓

网友:
什么接口的呢?SATA,M2?
便宜可以选国产光威或OEM代工的一些,贵的可以选三星高端系列等,需求不同,选择不同。

楼主:
SATA接口,老苹果,h65主板

网友A:
前阵子TR200优惠,480G的只要259包邮,我当时想想用不着,没买。

网友:
Q我自己的MAC BOOK PRO 2012的,二代I5,换了INTLE S3700

网友:
adata su800  用了一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TR200优惠,480G的只要259包邮,我当时想想用不着,没买。

不知道这事,没搭上车啊~

网友:
我建议选拆机的3610 400G 不到400大洋。

网友:
三年包换的那种

网友:
自己DIY的最好~

楼主:
据说苹果电脑换固态必须要选带有缓存芯片的固态,我比较喜欢的东芝系列的基本被排除了

网友:
哪个都带缓存   内置和外置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