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烧友们四寸折角喇叭怎么安装有什么推荐

楼主(2019-11-11):
用钳子弄平太丑了 有没有淘宝的箱子推荐 可以内装四寸折脚的 或者自己做的?

网友A:
几年前我就搞过了,把四角锯掉,每边用电磨打磨2个 半圆,或用小圆锉......

网友B:
淘宝上有卖现成的箱子的,铝合金的

网友C:
这个边应该是铁皮的,我有以前松下的电视机喇叭,直接用铁皮剪刀把弯的地 方剪掉,再在边缘剪出一个缺口就可以直接上螺丝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直接弄掉,然后再搞一个压圈固定喇叭。
我以前是按照楼上几位的办法弄的。
用压圈能美观些。

网友E:
锤子敲平,重新钻孔,然后剪去多余的边角就好了。
这类扬声器有些素质是不错的,我买过一对松下喇叭,装小音箱用车机推,人声有模有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我就搞过了,把四角锯掉,每边用电磨打磨2个 半圆,或用小圆锉...... ...

总觉得不美观 想直接露出喇叭不带网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角磨机呀~~
~

哈哈 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卖现成的箱子的,铝合金的

成本太高了 比喇叭还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边应该是铁皮的,我有以前松下的电视机喇叭,直接用铁皮剪刀把弯的地 方剪掉,再在边缘剪出一个缺口就 ...

这个可能离得太近了 没量上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弄掉,然后再搞一个压圈固定喇叭。
我以前是按照楼上几位的办法弄的。
用压圈能美观些。 ...

这个办法不错 找个好看的垫圈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锤子敲平,重新钻孔,然后剪去多余的边角就好了。
这类扬声器有些素质是不错的,我买过一对松下喇叭,装小 ...

嗯 这类喇叭多数是大牌拆箱 很少有山寨喇叭 但受制于安装 所以流通性不大 这对是宝华的 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