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紫外固化灯拆测

楼主(2019-11-11):
      T6紫光LED大灯珠,紫外固化灯。
功率:7w
材质:铝合金
光源:T6紫光LED大灯珠
线长:约1.1米
输入:5v
开关:后置按钮开关
灯珠寿命:10万小时
玻璃:增强钢化玻璃

固定架----缺少一半吧
开关按钮
透镜灯珠
绿色密封胶圈
白色塑料绝缘环---应是脱落在旁边了
放在灯杯后面才正确吧
外观就是这样的
灯珠组件
这里也有密封胶圈
固定架要取下的
灯珠组件才能拿出来
橡胶按钮
灯珠
铝合金散热座
后面是驱动板
T6紫光LED大灯珠,可见多条金属线

楼主:
功率:7w
材质:铝合金
光源:T6紫光LED大灯珠
线长:约1.1米
输入:5v
开关:后置按钮开关
灯珠寿命:10万小时
玻璃:增强钢化玻璃

驱动板,两颗指示灯
微动按键
撬下来
大电感
八脚芯片
无丝印,打磨了吗
里面还有个小六脚芯片
上电待机电流3mA左右
一档强光电流1.2A左右

二档弱光电流334mA左右

三挡闪光,电流577mA左右波动

二档弱光状态,纸币荧光显现

五元五十元纸币荧光

再和数码之家手电对比

灯头体积类似

网友:
用十分钟后 散热怎么样,

网友:
这么大功率,灯珠底座是用锡焊上的么?
等牙膏ing

网友:
这个像自行车灯,估计是借用的模具

网友:
坐等老哥给大象美甲

网友:
这灯不错,功率大固化的也快。

网友:
美肤美甲都可以

网友:
固话绿油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