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充电宝3.7v 电芯换成3.8v电芯不正常工作了

楼主(2019-11-11):
给手机充电几秒就停止了,有什么办法?电芯充电停止后电压是4.1v,好像充不满。但也不至于几秒就停。一开始改好时,能充手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不行了。

网友:
电池内阻太高了,而且最好是动力电池,至少要3C以上放电,否则不能快充。

网友:
换电芯就不行,那就是电芯不行;也可能换的过程搞坏了板子。

网友:
确定换的电芯是好的吗?

网友:
跟电芯电压没什么关系,其他故障~

网友:
把电芯取下,用可调电源试试,主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主板怕静电 不是防静电烙铁的焊接容易坏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