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三菱GS-326 投影机图像中有斑块

楼主(2019-11-11):
一台三菱GS-326 投影机,投影的图像中有个固定的斑块。
麻烦问下大致会是什么问题,修理的话应该从哪里着手

网友A:
DMD芯片挂了,没得救

网友B:
dmd过热烧了,一般换一块得成百上千。部分寿命后期就是不断增多的固定白点黑点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d过热烧了,一般换一块得成百上千。部分寿命后期就是不断增多的固定白点黑点什么的。 ...

哦!谢谢!看来只能拆开看看再卖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D芯片挂了,没得救

谢谢解答

网友:
光路受到污染,清洁

网友:
dmd芯片烧毁,如果几年的机器就不要修了,换新的价钱跟买dmd的价钱差不了多少

网友:
DMD芯片损坏,更换的价格太贵,就像楼上说的,如果有好几年的机子了,就没必要修复了。

网友:
dmd挂了.修也不是,扔也不是的程度了.

网友:
哪种型号怕DMD,买个二手也不会太贵,新的真要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