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00M 2.4G/5G双频路由器是鸡肋?

楼主(2019-11-11):
老的TPLINK 842N天线弄断了,节前趁打折买了个性能看起来更好的1200M的水星D121 双频无线路由器,结果等了一个月才到货:

https://item.jd.com/100007480464.html#none

放客厅使用后,大失所望!

问题表现为,卡顿,网速慢。主观感受比原来的300M 842N差多了,遂动手修好天线,换回老的tplink 842n。入户猫出来的网口和网线到这边都是百兆的,宽带是办的50M的。

网上翻到一个帖子说这种1200M的双频路由没啥实用价值,
http://forum.xitek.com/thread-1645157-1-1-2.html

即便是同样的wlan 100M入口带宽,1200M的路由器表现反而更差,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把2.4G关掉.单开5.8G频道试试看.

网友:
水星(Mercury),迅捷(Fast),都是TP-LINK这垃圾缩水王的子马甲能好到哪里去?

买网件 华硕的才好

网友:
一分钱一份货,现在的双频路由器标的基本都是总速率。

网友A:
50m宽带其实没必要换5g 随便一个300兆路由都能跑到50m,无论有线和无线。1200m双频如果用2.4g和300兆普通路由没区别,5g双天线最高速率867m,实测网件r6220有线200兆宽带能跑满速,wifi连接到867速率可以跑到150-180之间有一定折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m宽带其实没必要换5g 随便一个300兆路由都能跑到50m,无论有线和无线。1200m双频如果用2.4g和300兆普通路 ...

你说的得多近啊,连接速度吧,传输大文件速度最少要打对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得多近啊,连接速度吧,传输大文件速度最少要打对折的!

有线外网测速220m  25M以上,跑满速不打折。5gwifi 连接到867可以跑到最高180m,距离远会稍降速。你指的传输文件是指局域网传输吗?有具体条件吗?我可以告诉你大概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线外网测速220m  25M以上,跑满速不打折。5gwifi 连接到867可以跑到最高180m,距离远会稍降速。你指的 ...

要文件传输速度,我的5G最快文件传输速度70M/S

看网络连接速度没用的,因为还有干扰等因素,150M的无线连接速度,实际也就4M/s吧

您可以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文件传输速度,我的5G最快文件传输速度70M/S

看网络连接速度没用的,因为还有干扰等因素,150M的无线 ...

当然不能光看连接速度,150m路由也得看什么芯片,如果是rt5350之类的那的确只有几兆实际速度。这个早就测过,局域网只有不到1M。但是网件r6220千兆wlan 千兆lan,200兆跑慢没任何问题,这都是实测。关于5gwifi,我的宽带200兆联通 能跑满8,9成,这是实测,而且手机就可以做到,你对这个结果有异议吗?如果有我可以给你马上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光看连接速度,150m路由也得看什么芯片,如果是rt5350之类的那的确只有几兆实际速度。这个早就测 ...

200M宽带跑满,我没有异议(如果换算文件传输速度也就20+M/s)

如果只是说应对宽带速度没啥问题的;

但是如果要局域网内文件传输速度就是还是不如有线给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0M宽带跑满,我没有异议(如果换算文件传输速度也就20+M/s)

如果只是说应对宽带速度没啥问题的;

那是一定啊,无线肯定不如有线啊,另外完全跑满理论带宽我想现在还真没一款路由可以做到,好的芯片好的品牌也就比差的更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一定啊,无线肯定不如有线啊,另外完全跑满理论带宽我想现在还真没一款路由可以做到,好的芯片好的品 ...

基本上速度要打对折的!

我的867连接速度,最快也就到70M文件拷贝速度;

再快就要上wifi6了,现阶段网卡和路由器都还处在很贵 的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速度要打对折的!

我的867连接速度,最快也就到70M文件拷贝速度;

要按理论带宽我的对折都打不住,你的还算快的了~

网友:
为啥要买三剑客的?这才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