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商用机,只能接一个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9-11-11):
和普通电脑完全不同,硬盘电源线是从主板上引出来的,只有两个插头,一个硬盘和一个光驱。
想增加一个硬盘,居然没有电源插头。
无耻的联想,无耻的联想CEO!

网友:
联想商用机,面对的是大企业,不需要扩展性,只求稳定使用。
你买错了。

网友:
用个光驱位硬盘盒加SSD吧,我们单位也是一堆这种机器,WIN10慢的跟牛车一样,用的垃圾东芝硬盘,换成希捷的立马快不少

网友:
商用的吧, 你买个1分2的电源线接头 ,几元钱

网友:
主板上应该还有个4pin的接口,买个4pin转sata线即可

网友:
可以使用光驱那个,这玩意很少用了,另外不只是联想这样干~

网友:
商用机特别是大客户批量采购的机器基本都会这样,想尽方法压缩成本。
享受了大客户的超低价格当然不可能没有代价

网友:
很多笔记本都这样,拓展性也是需要成本的

网友:
30-50买一块PCIE sata扩展卡就行了

网友A:
光驱如果很少用,或者几乎不用的话,用光驱的电源和SATA线不就是了。

网友B:
楼主见识略少,联想学好不可能,学坏一出溜,CPU 内存 硬盘 网卡都是不能换的,更有甚者键盘都不能换,听过吗,它就干过这坏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见识略少,联想学好不可能,学坏一出溜,CPU 内存 硬盘 网卡都是不能换的,更有甚者键盘都不能换,听过 ...

您应该说的笔记本,主板上板载CPU,DDR4,和集成固态,具体哪个机型忘了,台式机联想的CPU不可以换的,除了CFT3/CFT3I圆梦的主板外,一体机也有,用的AMD APU和因特尔低功耗的U。还有就美帝良心想,这货笔记本电源接口不像其他品牌,接口几乎是不会换的,这家伙倒好,接口几乎把各品牌的抄了一遍。。。

网友:
可以改用一拖二、拖三的硬盘电源线(某宝上多的是)增加硬盘,主板是上2个方形4口电源线插口,我在单位就改过,固态盘原本就不耗电,关键看主板上的硬盘数据接口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如果很少用,或者几乎不用的话,用光驱的电源和SATA线不就是了。

现在现在联想商用机的光驱(都是笔记本用的超溥)电源就是两根线,接口与硬盘的不一样的,不好通用

网友:
苹果本 也不能换内存和cpu

usb 有么  买个usb移动硬盘盒 接个2t hdd 也行
硬盘盒30-50
如果有ESATA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应该说的笔记本,主板上板载CPU,DDR4,和集成固态,具体哪个机型忘了,台式机联想的CPU不可以换的,除了C ...

我说的是联想商用机,不用板载固化,BIOS就能管理硬件,只要换东西就报警。想当年报税机就是他们的杰作,其他电脑装不了报税卡,就指定机型可以,这就是官匪勾结

楼主(2020-03-19):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
那种品牌机几乎没扩展的,做得很小,难听点就是缩水

网友:
其实不然,两个插头可以接四个,每个电源至少能支持2个,我就在某宝上入了电源线,接了3个,两块硬盘,1 个光驱
不光是联想,戴尔、惠普的主板接口也都标准化了,这是个大趋势,接口模块化

网友:
你自己压一个插头就行
特别是新的 直压式 硬盘供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