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咱也玩玩缩水-拆改12年的上海良亮荧光台灯18W

楼主(2019-11-11):
同事用了12年的荧光台灯最近闪烁并伴有滋滋声,不敢用了。
买了个LED的护眼灯,这个淘汰了让我拆着玩。
我的天呐,我变成收破烂的了。
据说这个灯是在学校门口的小市场买的,上海品牌。
这么多年就换过一次灯管,护套塑料开始老化了

开关附近有些脏了

灯管附近烤黄了,这是多年前换的灯管

老化破损的护套

底座上的铭牌,18W

黑色防滑垫老化粉末了,失去弹性,螺丝藏在底下。

满桌子的黑渣渣

底座里面一块黑色橡胶配重,一块小驱动板,那时候叫电子镇流器吧。
还算良心,不是水泥块,驱动管也是大号的。

开关套了黄腊管,安全第一,线也还算粗

灯管附近也有标牌,18W,YH18W灯管,可是后换上的竟然是27W WH13灯管,超负荷运行这么多年

卸掉灯管,螺丝有些锈了,标牌也是长期高温烘烤要脱落了,塑料发黄老化

继续拆开看看,底座是两根线,另外两个引脚并联两个涤纶电容

这个螺丝也锈了

拆开看看连接定义

到这里整体看来做工还算凑合,鉴于灯管和镇流器老化,更换全新灯管也不合算。
翻出来一套老的7W灯管和配套的驱动看看

引脚只有两根,灯管也细得多

电路结构差不多,只是管子换成了小号封装的,缩水严重哈哈

利用原来的灯壳,把小号板子和灯管勉强装上去了,从18W缩水到7W,哈哈,太坏了。

网友A:
这个拆完可以扔了。。。

网友B:
我也刚拆一个,就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C:
其实第一个镇流器5w-36w灯管是通用的,第二个两脚灯管带启辉器的,也可以用在第一个镇流器,只需接两个供电线,启辉电容那两根线空着就可以点亮~

网友D:
还以为你会搞个大工程,把LED灯条摁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第一个镇流器5w-36w灯管是通用的,第二个两脚灯管带启辉器的,也可以用在第一个镇流器,只需接两个供电 ...

谢谢专家指点,早知道就不这么费劲了哈哈。原来另外两个脚是启辉器,我还好奇接两个电容串联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拆一个,就是这个牌子的

是嘛,这么巧,销路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完可以扔了。。。

好吧,确实破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你会搞个大工程,把LED灯条摁上去

哎哟,这我咋没想到呢,好多led灯条和调光器吃灰中

网友E:
垃圾,没有实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垃圾,没有实用价值了!

确实,现在led的天下咯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大婶在偷工减料。。。。。

网友:
第二个灯管用第一个镇流器也可以的,拆掉原来的谐振电容就行了。

网友F:
以前有个同品牌的12W台灯,100多块钱买的吧,上学的时候经常用这个灯烤东西。

网友G:
哈哈,我上小学时也有一盏良亮,传统电感镇流器,H灯管,没有配重。

网友:
买个灯板改成LE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我上小学时也有一盏良亮,传统电感镇流器,H灯管,没有配重。

看来用过的坛友还是有一些的,嘿嘿,铜线大电感就自己当配重咯。

网友H:
良亮的灯管质量不行,设计上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个同品牌的12W台灯,100多块钱买的吧,上学的时候经常用这个灯烤东西。 ...

12W还好吧,以前用40W的白炽灯烤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良亮的灯管质量不行,设计上有缺陷

哦?那好吧,反正原装灯管早就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