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宝

楼主(2019-11-11):
一个旧的充电宝,现在感觉不耐用了,想拆开了换电池,可是找了半天没有一颗螺丝,又不敢硬撬,怕损坏了。有谁拆过吗?从哪下手?指点一下如何?总不会是胶粘的吧?

网友:
底部白色胶皮用刀片揭开,应该找得到固定螺丝。

网友:
最后一张图底部是一个带扣位的塑胶片,先撬开这个

网友:
底板(最后一图)有卡口,必须硬撬才行

网友:
白色盖就是推那边都可以出来。关键是里面打了很多胶难度有点大。看外观用的软皮锂电,建议你还是不拆为好。要是装18650的摔地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就是你最后一张图那个尾部,先用刀片沿着缝隙撬开,损伤一点难免的,撬开这个小塑料条之后,从这个位置往前面推,USB部分会从前面凸出来,再从前面一拽就出来

网友:
加热之后慢慢撬哈

网友:
顶底都是薄塑料片,可以撬开然后可能会有螺丝。

网友:
一般是后面开盖,然后往前面顶

网友:
前后都要拆,前有卡扣,后拆螺丝,螺丝拆了往前推,这么薄的自然是聚合物电芯,不用拆了,猜你都没有电芯,想换18650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