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20年前机械电表,测试了一个月,请问怎样调节块慢?

楼主(2019-11-11):
四个机械电表。。供电局总表度数跟四个加起来相差大概15%。已观察几个月了。。比如总表367度。。四个表加起来才只有310度左右。。相差大概15%
或者可能某个表坏了也不一定。。希望一个一个校正,能把四个表调节增加10%

这是第一个。。测试了半月。。发现跟左边的表只相差1%左右,左边的跑340度。。机械表跑了337度。。

拆开。。希望调节左边跑10度,右边能跑11度。。
调节下面的螺丝。向左边。。

成这样。。变化不大。。左边跑27.2  机械表跑27.1度(希望时候能跑到30度)

现在调试面板左边的+-。。向+方向调节了半圈。。测试中。。

发现表有多处调节,也没什么标识。。

请问电工,应该调节哪里才能使表跑快10%??
第一次测试的估计是微调。。

网友A:
要想低误差换脉冲表。话说楼主5楼自己住?4楼以下都出租了?

网友B:
上面咯个 + - 中间有个螺丝的就是调接走表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咯个 + - 中间有个螺丝的就是调接走表速度的

这个测试了一个星期,,调节到最大。。不行。。估计这个是微调的。。达不到跑快10%要求

网友:
还有往快里调的啊,房东啊

网友:
二房东你好。。。。

网友C:
把中点的罗丝拆了,快5%,这是国标,5以内

网友:
建议用数字表吧。毕竟涉及到算总账。差来差去的   不好说。

网友:
老的机械表,对小功耗的表是不转的

网友D:
这个20A的机械表在功率小于5-6W时是不走的,那个脉冲的是会计量的(大于1-2W),所以之间有差。调节不会超过10%,先松开旋转盘上下定位轴承(依转盘上下不檫,上下不旷动为准),再把一侧的调节螺丝向正极方向调节到底,一般能调节到10%。如还达不到只能加绕电流线圈了。

网友E:
楼主供电局总表是智能表还是机械表呀?

网友:
我觉得换个数字计量插座模块等准一些,机械电表好像5瓦以内小功率不太灵敏。

网友F:
这种表现在都不让入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20A的机械表在功率小于5-6W时是不走的,那个脉冲的是会计量的(大于1-2W),所以之间有差。调节不会超 ...

现在调了图4左中部分的十一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点的罗丝拆了,快5%,这是国标,5以内

估计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供电局总表是智能表还是机械表呀?

20年前是机械表,现在都换智能表了。
这些机械表是供电局表内自装的。
供电局的谁敢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低误差换脉冲表。话说楼主5楼自己住?4楼以下都出租了?

大概是这样吧。
以前家里人交电费,这年用微信交就行,不需家人跑银行了,就变成我交电费了,才发现数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表现在都不让入网了吧

内部自用的。。

网友:
换电子式的吧

网友:
按图上的文字说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