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1开5孔的明装插座

楼主(2019-11-11):
主角上场。话说如何能去掉这LOGO呢?

全家福,开关不拆了,都是油。

金属件有两个颜色

都是铁的,磁石一吸,立马现出原形。

仔细看看金属件,毛边很厚啊。

测下上图绿色框位置的厚度,0.61mm。插个300-400w电饭锅应该没事吧。省的每次做好饭都要拔插头了

全贴完,谢谢观看。

网友A:
看“国际电工”四个字,应该是假货无疑。

网友B:
我撸了好多了。。。这货用料还是不错的。。不过同大品牌比还是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国际电工”四个字,应该是假货无疑。

主要就是图便宜买的。不用在大功率电器上,我觉得还能凑合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撸了好多了。。。这货用料还是不错的。。不过同大品牌比还是差了一点。。。 ...

金属片也是铁的,我就瞬间无好感了。不过图便宜买的,当初也猜到不会是铜材的了。

网友C:
激光烧的字,只能打磨或者刀刮了

网友:
三孔没有保护门。

网友D:
都是铁不行的啊。。。与电线接触都成问题。。。

网友E:
撸过国际电工的插座Uo,除了压接螺丝其它都是铜的啊,难道这个缩水了?或者是更山寨的?

网友:
刚买了,一模一样,那估计也是铁的吧。
前两天买的tep,直接装上了,看来也要测试下是不是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烧的字,只能打磨或者刀刮了

这logo太大,山寨味十足,我就想给它弄下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铁不行的啊。。。与电线接触都成问题。。。

不太懂电跟材料之间的关系,请高手给科普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过国际电工的插座Uo,除了压接螺丝其它都是铜的啊,难道这个缩水了?或者是更山寨的? ...

叫国际电工的太多了,分不清是谁山寨了谁 我这个是翻车了

网友:
越来越差劲

网友:
我原来也买了不少国际电工,开始还拆开看看,后来懒得拆了,没想到现在都是铁的了

网友:
一般家装用西门子的多
这个国际的还真见得少

网友:
激光烧的怎么去得掉,找个贴纸贴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