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箱MW LRS-350-12 电源

楼主(2019-11-11):
从供货商拿了2块MW LRS-350-12 电源,外壳厚只有3cm,显得很单薄,电源估计用IC494方案,用小体积功率管,开关变压器体积也不大.是缩水了还是山寨?

网友:
用料上感觉还不错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板子上空出了那么多原件没有装上去,

网友:
看着还好,感觉不像山寨。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真货,但缩水了,至少软启动的热敏电阻和安规电容不应该省啊。

网友:
没缩水,空焊是因为同一块pcb还用来生产其他电压的版本,需要的元件自然不同,LRS同功率的不同电压的电源用的都是一块pcb装不同原件,方便自动化生产和降低成本

网友:
变压器体积小是因为工作频率高,你试试350W的额定功率带载至少在400W,450W也不一定保护,我的LRS-150-48电源带载200W左右才保护,190W下工作一小时外壳温热

楼主:
谢楼上各位. 电源外观做工不错(也没有小气的防拆易碎贴),调输出电压给电瓶充电不错.

网友:
不是TL494的电路,双管正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