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关于使用6W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9-11-11):
有一个6W的太阳能电池板,最高电压能达到7.2V,如果使用4056锂电池充电的话,红灯和蓝灯都会亮(此时电池也就3.9V),曾经使用LM7805降压到5v,4056可以正常充电,但是效率太低。
想咨询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能稍微降压一下,比如到6v

是串联电阻
还是串三个1n4007
还是用其他芯片降压啊?

求帮助,谢谢了

网友A:
本身功率就小,再加上太阳又不是一直好,你应该用更大功率的太阳能板,然后用专用控制器,可以追踪最大功率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功率就小,再加上太阳又不是一直好,你应该用更大功率的太阳能板,然后用专用控制器,可以追踪最大功率 ...

只是做个小夜灯而已,上大功率的太奢侈了

网友:
去马云买个太阳能充电板,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做个小夜灯而已,上大功率的太奢侈了

不然就你这样慢慢充

网友:
要是就给小夜灯充电的话  直接3欧姆电阻限流就行了

网友:
随便找个Buck控制器就可以了:

或者找一个足够耐压的带有MPPT功能的单节锂电池充电控制器就行。

网友:
这个好像非常合适:https://wenku.baidu.com/view/65403b1eec3a87c24028c4ec.html
MPPT的单节锂电池充电IC。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8V 1A太能板,不用觉得浪费,用起来,好像比不用更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