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伙过来看看是不是捡露了

楼主(2019-11-11):
某鱼上看到的,看到价格还不错,就撸了,看看咋样900来块颗粒是TH58TFT0DDLBA8H
内存好像是4个512m的

网友A:
这个貌似是一个企业级固态硬盘,主控面最左侧那些焊盘就给暴露了

网友B:
快把那些钽电容位补上

网友:
钽电容都被拆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一个企业级固态硬盘,主控面最左侧那些焊盘就给暴露了

对 企业级的 连外标都给撕了,主控都给打磨了,实际主控是 PS3110-s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把那些钽电容位补上

不会搞,已经上机了

网友C:
看闪存上的贴纸,群里的主控跑不了了,这么大的要么是ps3108,要么是ps3110,900块搞2t也算不上什么福利吧

网友D:
就当捡漏了吧,起码心里舒坦~

网友E:
我国自主颗粒量产了国外颗粒都降价了,预计现在还不是最低可以继续观望

网友F:
0DDL唯一缺点就是寿命短,不耐草。拆机片做SSD不耐用,做固态优盘比较好,写入量没那么大。买大容量的盘子有好处,很少大面积写挂,一般是有一、两片闪存已挂或者即将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闪存上的贴纸,群里的主控跑不了了,这么大的要么是ps3108,要么是ps3110,900块搞2t也算不上什么福利吧 ...

好吧,主要是看中了mlc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当捡漏了吧,起码心里舒坦~

哈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0DDL唯一缺点就是寿命短,不耐草。拆机片做SSD不耐用,做固态优盘比较好,写入量没那么大。买大容量的盘子 ...

我还以为捡到宝了呢

网友G:
0DDL CRC飙升喔,分分钟上万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国自主颗粒量产了国外颗粒都降价了,预计现在还不是最低可以继续观望

希望价格越来越低,今天108买了几个240g的ssd 还不知道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0DDL CRC飙升喔,分分钟上万飙

crc是啥意思,望指点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希望价格越来越低,今天108买了几个240g的ssd 还不知道咋样

什么牌子??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牌子??哪买的???

京东 博睿 240g 108一块,最多买9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 博睿 240g 108一块,最多买9块

没拆开看看?

楼主:
还没发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