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POE供电器和受电器无法使用

楼主(2019-11-11):
最近移动光改,不想在屋里穿墙打孔入光纤,之前在门前预留了一根六类网线,打算用POE对光猫供电,然后买了一个烽火的千兆POE供电器,输出48V,又买了一个中兴的POE受电器,输入48V,输出是12V,DC头可以插在光猫上,现在把烽火的供电器插上电源,LAN灯亮起,然后把POE口插上6类网线接在中兴受电器的POE接口上,烽火的供电器LAN口灯直接熄灭,然后听到内部有哒哒哒的声音,拔掉中兴POE口受电器的网线后烽火供电器的LAN口灯又正常亮起,我用网络测试仪测了一下,貌似也不是8根线全通,只亮了4根线.. 这个问题是两者不兼容吗?虽然都是48V的设备?有没有办法改造呢。

网友A:
非标POE设备尽量用一家的,主要就是协议~

网友B:
就通四芯不是白搭了你的六类线么。。
如果能抽出来可以考虑把六类线换成光纤,不用费劲去搞po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POE设备尽量用一家的,主要就是协议~

两个卖家都说自己的是标准POE,但是搜了一下两者的电源供电定义都不一样,估计就是兼容性问题,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通四芯不是白搭了你的六类线么。。
如果能抽出来可以考虑把六类线换成光纤,不用费劲去搞poe了 ...

当时没有穿管,现在不好抽,怕万一中间抽断只能给墙打孔了

网友:
换带电线的网线不就行了。
有4芯网线,带2根电线的线。

网友:
直接12V 走网线, 网线当电源线用。

网友(2021-05-14):
是协议不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