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修个电热水龙头

楼主(2019-11-11):
    同事的电热水龙头说电源线的地方漏水了,知道我是垃圾老平时喜欢捣鼓东西,所以找来我。

正面,看来用挺长时间了。

铭牌

电源处漏水痕迹

开拆,盖子有插销,必须拔起后反时针就可以拧出来。

继续看图吧。

过热复位孔,按后就可以复位超温保护。

顺道拆水舱看看发热管如何。挺干净的,不用清理。

拆电气盖,明线看到微动开关水的痕迹就是它了

温度探头,还涂有导热硅脂。

继续拆,发热管很干净没漏。

拆压力硅胶盖

就是这个玩意,依靠水压把微动开关顶上才能加热

开裂了。正面看不出,翻下明显了。

完了,只能杂货铺买配件了,问题是邮费头疼。

网友:
龙头+热得快

楼主:
没那么简单,热得快没温度保护,没水压力保护,没漏保

网友A:
我家的也是这玩意老坏,2-3个月坏一次,我一次性买了20个硅胶帽。我凸(艹皿艹 ),让它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是这玩意老坏,2-3个月坏一次,我一次性买了20个硅胶帽。我凸(艹皿艹 ),让它再坏。 ...

今天已经帮换上了,正常使用忘记拍图了。你可以调整陶瓷柱和微动开关的距离,尽量缩短行程能延长硅胶冒寿命。当然能买到正品硅胶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太危险了,漏水漏电关乎生命,最好别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是这玩意老坏,2-3个月坏一次,我一次性买了20个硅胶帽。我凸(艹皿艹 ),让它再坏。 ...

容易坏就别用了,漏水漏到电线仓,容易漏电。

不要太相信漏保,漏保也要触电电流才会跳的,而且跳不跳也不是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容易坏就别用了,漏水漏到电线仓,容易漏电。

不要太相信漏保,漏保也要触电电流才会跳的,而且跳不跳也 ...

为此,我单独拉了一根底线到该插座,而且电热水龙头前一共设置了3个漏保:进户、插座、插头。

网友:
看到拆开步骤学习了。

网友:
要是我早扔垃圾桶了,而且还是杂牌,心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此,我单独拉了一根底线到该插座,而且电热水龙头前一共设置了3个漏保:进户、插座、插头。 ...

你这三保险为家里用电提供保障。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有底线,不过这玩意外壳是塑料的底线竟然没地接。哈哈~~

网友:
这个就是个定时炸弹啊。

网友(2020-11-17):
引用 楼主:
你这三保险为家里用电提供保障。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有底线,不过这玩意外壳是塑料的底线竟然没 ...

地线直接安装在加热管外壳上了,划圈就是地线。

网友:
多年前也是这个硅胶件破裂,导致不敢使用而吃灰。

网友:
封死,外接水流开关

网友C(2020-12-23):
热水水龙头 用过2个,第一个快到保修期的时候坏了,找经销商加钱(不同型号补差价)换新了,第二个刚刚过保又坏了(2个都是保1年的)。然后换了一个某牌的厨宝(即热,非储水式)的,已经用了近10年还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帮换上了,正常使用忘记拍图了。你可以调整陶瓷柱和微动开关的距离,尽量缩短行程能延长硅胶冒寿 ...

有种大的装在水池子下面的,比较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大的装在水池子下面的,比较安全可靠。。

那是厨电宝,我自己也在用,就是储水式不能维持一直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水水龙头 用过2个,第一个快到保修期的时候坏了,找经销商加钱(不同型号补差价)换新了,第二个刚刚过保 ...

请教是什么牌子的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