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发热巨大,死机

楼主(2019-11-11):
旧电脑,换的主板CPU显卡,都是二手的,华擎970,AMD955CPU,开机60°,随便看个视频8就死机,没有重装系统,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电老虎,你也敢用,重做系统也够呛,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散热器,如果是原装的,或者三十以下的,换三热导管及以上的散热器,风速开到最大,

网友:
摸摸散热片温度温度高就换散热器试试,不高就开盖换硅脂

网友:
有的CPU是铟焊的别瞎扯

网友:
想办法增强散热是根本~

网友:
开机60°不开盖恐怕解决不了

网友:
955是钎焊的,不用开盖,我用的就是,原配散热器是铜底的,很重,风扇高速转起来来像飞机起飞,换了玄冰反人类400终于安静了,完美压制了,软件超频到4.1G,待机比环境温度也就高个10来度,满载也就60度左右

网友:
这个算是AMD高端U了,应该是钎焊的,温度这么高你得检查一下散热器是否安装到位,硅脂涂了没有?散热器不行就换个带热管侧吹的。

楼主:
双风扇,今天订了九州风神大双塔

网友:
确实是这样
我那阿期龙 5000+
风扇狂转
也是热
好在我用热管散热压的稳稳的

换个CPU散热器就行

网友:
上套好的散热

网友:
换套Intel的H55或者H61平台的也不贵啊,哪怕换J1900平台的也不差的其实,而且视频解码能力肯定是新的CPU更好

网友:
我1100T战了9年,如今鸡肋

网友:
直接弄个双热管散热器就能按住。

网友:
开盖还是算了
按摩店全系都是钎焊 完爆淫特尔的白色桂枝

网友:
建议换个 4150+B85都比这来的速度性能高了,何必纠结。

网友:
降CPU电压,效果很明显的

网友:
这现象,我想到的第一问题,就是散热,换个双热管的散热器就基本能够压制住了。AMD955是钎焊的,有些人是什么都不懂,就鼓动别人去开盖,一个钎焊的U 你去开盖试试?

网友:
我的955就买了个二手红海mini,一般上网海没超过60°过,机箱后面加了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