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戴尔dell PowerVault 100T 磁带存储驱动器 磁带机拆解

楼主(2019-11-11):
戴尔dell PowerVault 100T 磁带存储驱动器拆解清洁 全程图片

网友:
这圈磁带 20/40G

网友:
淘的二手货?

网友:
估计是150M

网友:
150M?多少年前就是废品了吧~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用DV磁带的数据磁带机

网友:
我以为有100T

网友:
有点古董了,现在的磁带机都是多盘位的,自动换带,

网友:
录像机一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用DV磁带的数据磁带机

曾经有过,可能是技术上存在瑕疵,很少看到

网友:
我以为是100TB   结果是150M

网友:
才150M      跟录像机VHS磁带差不多?

网友:
就算这个磁带有100T,你看这么老的接口,估计上限最多也就133m,要传输到猴年马月哦?

网友:
结构和录像机差不多,有磁鼓。

网友B:
记得01年左右有一款复读机结构的学习机,好像叫奇老师,用普通录音机磁带,可以在电视上放出动画和文字,估计是数字存储的,应该是存的数据,就是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C:
很好奇。这个东西如果我存多个文件,存完后怎么知道这个里面有多少文件呢?整个磁带跑一圈完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这个东西如果我存多个文件,存完后怎么知道这个里面有多少文件呢?整个磁带跑一圈完才知道吗? ...

有索引,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01年左右有一款复读机结构的学习机,好像叫奇老师,用普通录音机磁带,可以在电视上放出动画和文字,估 ...

我还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呢,改天给大家欣赏欣赏.

网友:
主要参数
存储容量(GB)        36        持续传输率(MB/S)        3.5
读带速度(ips)        60        倒带速度(ips)        120
内/外置        内置
基本参数
存储容量(GB)        36        电源        +12/+5伏直流电源
压缩后存储容量(GB)        72        持续传输率(MB/S)        3.5
压缩后传输率(MB/S)        7        读带速度(ips)        60
倒带速度(ips)        120        装带方式        手动
内/外置        内置        平均无故障时间(小时)        483000
支持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Novell netware,Red hat Linux
外观参数
功率(W)        8.7        重量(kg)        0.64
长度(mm)        152.4        宽度(mm)        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