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让笔记本如虎添翼~优越者Type-C多功能扩展坞开箱评测

楼主(2019-11-11):
前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市面上开始有那么一些便携设备开始全方位采用纯type-C接口。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值得称赞的优点:更简约的外观、更轻的重量与更小体积、接线允许两面随意插接、一口多用、超高速率传输等,但是上帝为你开了一扇门的同时也关了另一扇门:不再具备随意插接最常见的type-A插头(usb)、VGA视频(早期的蓝色视频传输接口)、HDMI视频(后起之秀高清视频接口)、不再具备直插RJ45网线、不再能直插3.5mm耳机(嗯~~~想想还真是有点不方便)。笔者所使用的笔记本正是这样一个便携时代的典型产物:新款的Apple MacBookPro,它拥有2个强大的type-C接口、1个3.5mm插口,还有...还有...,没有了...竟然没有了!!!

一向擅长外设扩展的优越者一看,这尼玛不行啊!遂推出今天要的小主角:优越者type-C多功能扩展坞那么这个官方介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49)看着有点嚣张的扩展坞到底能不能满足日常的使用需求呢?

一起来看看

先来一波开箱:

收到数码之家寄来的神秘包裹

首先是一个常见的白卡纸彩印包装盒

背面清楚标注了产品参数,同时带有微信二维码和防伪标识,不错

抽出内盒,产品放在一个吸塑材料的托盘上

产品拥有丰富的接口: 1个SD卡槽、1个 microSD卡槽(旁边的小圆孔是电源指示灯,通电会亮白灯)、 3个USB3.0高速接口

反过来还有 HDMI接口、VGA接口、3.5mm音频接口

连接线这头有个type-C接口

最后尾部还有一个RJ45网线接口(千兆)

开箱过程中发现一个小瑕疵(文末总结再来说),包装盒内除了产品本身还附带的一份保修卡以及一张合格证

开箱完毕!

接下来就是本期的重点试用环节

这里有个小插曲,在收到优越者type-C扩展坞之前我就通过台式电脑给我的2.5寸固态移动硬盘安装了WTG的Windows10,想着也能给苹果笔记本使用,但是由于没有多usb口的扩展坞就用一条某联的type-C转usb3.0的线进行测试,最终结果是能进系统但是笔记本的键盘和触控板统统不能用(没驱动),故而放置一边未在使用。直到我收到优越者type-C扩展坞的第二时间,我才重新用它连接苹果笔记本和WTG的移动硬盘,再接上外接键盘鼠标才得以解救这样的窘境(可以操控键盘鼠标后马上安装了苹果相应的驱动)。

首先是最最常用的type-A接口和读卡器功能

你可能需要连接U盘

也可能需要读取内存卡

或者需要连接你的移动硬盘,优越者type-C扩展坞上的接口统统可以满足你

下面晒上各种情景的传输测试

U盘组

WTG的Windows10系统连接USB3.0高速U盘读写截图读取速度:178MB/秒

写入速度:87.5MB/秒

内存卡组

使用内置的读卡器在WTG的Windows10下测试读写内存卡(C10速度的microSD转SD卡)

读取速度:44MB/秒

写入速度:23.9MB/秒

使用外置USB3.0读卡器进行读写对比测试

读取速度:45MB/秒

写入速度:24.4MB/秒

结果可以看出内置的读卡器也是USB3.0的速度

更厉害的是,优越者type-C扩展坞上集成的读卡器共有两个接口:microSD卡接口和标准SD卡接口,他们是可以同时进行传输的,也就是拥有两个独立的读卡器等效功能

读取速度:21.6MB/秒+21MB/秒

写入速度:9.87MB/秒+10.5MB/秒

测试的结果是:双卡传输速度之和等于单卡的速度,也就是说两个卡槽同时使用的时候速度会减半,这个???阿西吧!那就当它是个附带功能吧,有时候救急用,或者就自己再接一个USB3.0读卡器

移动硬盘组

WTG的Windows10测试固态盘读写

苹果系统移动硬盘复制到电脑

WTG的Windows10系统连接机械1T硬盘,做这一步时出现了问题:连接不稳定,一直掉盘无法完成测试(连接固态移动硬盘也是),暂时不确定是优越者type-C扩展坞的问题还是该类产品都有这样的问题(苹果系统下也是一样,后来把扩展坞连接台式机主板上的type-C插口,在扩展坞上连接两个硬盘同样一直掉盘!动图:)

再来是RJ45网络接口传输测试(千兆NAS共享,千兆交换机,千兆网线,还有优越者type-C千兆扩展坞)Windows10 共享复制到电脑

苹果系统 共享复制到电脑

最后是外接显示器测试

看到扩展坞拥有两个视频信号接口,笔者这里脑洞大开一下当当当!~同时接入两个显示器

结果是:可以同时输出信号并且正常显示,但是只能识别成一个显示器并不能当做两个显示器来分别显示不同的内容

效果展示

播放动态影像,效果很好,影像清晰无延迟

Windows10下的扩展模式(当然镜像模式也是可以的)

苹果系统下的扩展模式

苹果系统下的镜像模式(外接显示器最高分辨率为1080p)

最最后测试扩展坞上的type-C接口
经过笔者的实际测试发现,该扩展坞上的type-C接口只能用于充电,可以支持大功率充电,但是并不支持数据传输功能,略显遗憾

充电功率达到62W

试用下来的优缺点总结:

优点:
1、接口丰富,即插即用,无需安装任何驱动就可以直接试用,方便快捷
2、金属机身,有助于散热还能提高整体质感
3、通过扩展坞自带的type-C接口可以对笔记本进行高速充电,收纳时可以把连接线插在旁边的type-C接口里,更方便

4、可以同时单独读写两张内存卡,很方便,点个赞!但是同时传输速度会减半

缺点:
1、扩展坞自带type-C接口不能传输数据(不知道同类产品是否有可以传输的?还愿数码坛友分享交流)
2、内包装盒也就是吸塑托盘部分,由于选材问题使得运输过程中摩擦产生很多碎屑看起来比较掉档次(厂家是否可以考虑在吸塑上植绒或者其他材料)

3、发热量偏大,用个半小时手摸上去温度有点高,估计是集成度太高的缘故,毕竟集成了这么多的功能接口
4、这么多接口没有随机配送保护套收纳袋之类的,长期放包里容易进“灰”(感觉这个价格(¥359 or ¥299)来说可以有这个贴心小配件)

楼主:
这个帖子是发布了?保存草稿 然后几次编辑之后没有看到发表按钮了

网友A:
针对苹果本,论坛里有坛友出的扩展坞用起来更爽,直接插两个雷霆3上,速度刚刚的

网友B:
固态硬盘是供电不足吧,试试插type-C电源同时接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是供电不足吧,试试插type-C电源同时接硬盘

试过了 不行的

网友:
1、连接1TB 硬盘,会出现连接不稳定问题:移动硬盘的内存较大,对供电要求高,产品USB -A 端口输出电流是0.9A ,外接较大容量硬盘,建议在硬盘底座上外接电源,
2、PD 支持100W ,产品外设接口较多,预扣5W ;在Mac os上面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电源功率,一般输入87WPD 苹果电源,可以给Mac os供电81W

网友:
这个扩展坞的读卡器传输速度是480Mb/s还是5Gb/s?

网友:
太漂亮,收藏了,有需要時買一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苹果本,论坛里有坛友出的扩展坞用起来更爽,直接插两个雷霆3上,速度刚刚的 ...

麻烦给个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