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能的牛屎 拆一掌上故事机

楼主(2019-11-11):
媳妇撸来的玩具,叫我装电池,顺手拆了看看
正面

背面

电池仓螺丝固定,防止电池掉出来小孩拿着吃

拆开

一坨屎 还有好多焊渣

耳朵上两个led  一个劣质喇叭

led是双色的,两脚双色里面应该是两个pn结反向并联,极性对掉后另一个pn结点亮,

end

网友:
逗娃好玩具

网友:
万能的牛屎!

网友:
牛屎真的是万能的。。。。

网友A:
万物皆可牛屎,我寻思以后会不会有牛屎手机,牛屎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物皆可牛屎,我寻思以后会不会有牛屎手机,牛屎电脑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万能牛屎,外围电路都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能牛屎,外围电路都不需要

不是没有外围电路,而是像 电容 电阻 保险丝全部整合在牛屎里面的。像手机字库 EMCP221  EMMC153 169 162字库里面,你用气泵式热风枪对着字库吹上面的黑色那块是可以弄下来的。弄下来后就能看到里面的晶圆和电容 电阻

网友:
我捡了个一样的,佩服里面零件那么少.存储的东西可不少.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很可爱。。。。。

网友:
耳朵不能捏,不好玩。。。我之前有个大很多的大概10寸的样子,耳朵硅胶能捏的。捏着还会语音提示变色。被我拆喇叭了。。。内含32g内存卡和慧荣

网友:
蓝色的灯光适合夜晚使用

网友:
偶也拆过一只,太简单了

网友:
牛屎也是芯片,只是算软封装而已。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听牛屎讲故事

网友: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牛屎讲过去的事情。。。。。。

网友:
以后的电脑主板一颗牛屎+一排USB接口(或者更先进的不叫USB的接口)+电源接口全搞定,性能比现在的主板强10的N次方倍,而且这样的主板山寨厂也能生产。

网友:
怎么都看不上  牛屎    只是一种节约成本的封装形式罢了   只有大批量才直接软封装到pcb上  维修麻烦便宜的一次性玩具也不值得维修    好点的都同时留着硬封装焊盘。

网友:
一坨牛屎搞定一切,连外围原件都不用,这就是高科技

网友:
挺好玩的这兔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