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箱测试双十一抢购的美的热油汀吧NY2513-16JW

楼主(2019-11-11):
这款机器去年买了送人,是358¥,今年双十一看到有活动199¥,果断又买了一个,准备自用。凌晨买的,上午九点就到货了,效率。。。。。。
现在有空拆开测试一下。
挺重的,二三十斤呢据说。

开箱看看有没有问题,貌似还好

拿出来,看到附件是包装后卡在散热片缝隙中,工程师真会想办法节省体积。
蓝色是水箱,加湿器用途

两个脚架和一个晾衣支架

这个骑在上面很稳妥

往里面加水,蒸发给室内加湿气

晾衣服的支架打开,架在散热片上,还算实用

收起来的样子,收起来之后就架不住了,只能取下来

脚架带轮子,是蝴蝶螺帽固定

镀锌的,不是不锈钢,而且没有垫片,差评

电源线倒是很粗很软,硅胶皮,跟电烤箱的电源线一样的材质,毕竟10A电流呢

印字比较清晰,长度也够

温度设定和档位选择,比较低端的双金属温度片旋钮,不是单片机数显,毕竟价格在这里

架好附件,准备上电试机

通电正常亮灯加热指示

低档,接近1000W

中档接近1200W

高温档2100W,离标称的2200W缩水了100W,可能是加热瞬间功率波动?不管它了

真是电老虎,一会儿就跑了10WH的电量

测试完毕,把线材收起来,挂到钩子上

电器连接图纸显示是两根发热丝,低档和中档,高档是两个并联。
要是有两个串联就是微微档了,比较鸡肋,所以厂家没有这么设计

标注的功率,还算没有太虚标。

价格还算是美丽的,不枉费凌晨设定闹钟起来抢购,其实现在还是这个价,根本不用凌晨爬起来,哭

对了,最后提醒禁止覆盖,怕起火

网友A:
还送了个烤肉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送了个烤肉架啊!

哈哈,电暖气烧烤,MM很有想法哈哈

网友B:
还好福建这边不用考虑买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福建这边不用考虑买这东西

羡慕呀,省钱了

网友C:
这东西挺费电,家里有个好久没使用了

网友D:
我半价抢了个N291行车记录仪

网友E:
没找到 这么便宜的 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F:
鑫爷来我们这里吧,暖气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鑫爷来我们这里吧,暖气的干活!

真幸福,羡慕。。。。。怀念暖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找到 这么便宜的 能发个链接吗??

狗东双十一都是这个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半价抢了个N291行车记录仪

不错不错,虽然商家套路多,
少数刚需也是有优惠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挺费电,家里有个好久没使用了

确实比空调费电,冬天电暖气是用来辅助空调的哈哈,同时开,更暖和。

网友G:
不好用,家里有个几年前买的,没用过几次就放一边吃灰了,加热太慢,安全性倒是比其他的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用,家里有个几年前买的,没用过几次就放一边吃灰了,加热太慢,安全性倒是比其他的要好点。 ...

是的,它只能起辅助作用,家里开了空调,同时开它效果好。

网友H:
以前冬天必备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冬天必备东西

谢谢捧场,目测今年冬天格外冷,所以先备着哈哈

网友I:
我家的法兰盘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的法兰盘漏油~

what?这么惨,还能修不

网友:
加热有异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