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过保鸿雁wifi计量型插排不通电了 症状好奇怪

楼主(2019-11-11):
鸿雁wifi计量型插排在一次类似啪啪的响声后,就不通电了,每个插孔都没电,reset按键无效,插排灯不亮。
型号:IHC8342B
外观:无任何发黑烧焦冒烟
拆解:内部无肉眼可见烧毁烧焦烧黑碳化的地方,目测无虚焊虚接短路部位
万用表测量:零线和火线之间电阻不是无穷大,地线和火线、地线和零线电阻都是无穷大
插排插头通电后,插排火线插孔可将电笔微弱点亮(注意是微弱点亮,跟正常火线点亮亮度比,暗很多)
插上电器后,电器没有通电反应,电器无法运行。

请大家给看看是什么问题(图1和图2引用于网络,后面图片为实拍)。

网友:
继电器触点正常?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一般也就它由于内部的机械结构会啪的响

网友:
检查继电器供电

网友A:
楼主说所有插座都没电,我感觉不是继电器问题,因为4个继电器同时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查一下继电器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我觉得要么继电器连啪都不会啪,要么啪得力度不够,导致接触不太好。所以问题应该还是出在电源板上。

网友:
保险烧了??继电器一般只会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所有插座都没电,我感觉不是继电器问题,因为4个继电器同时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查一下继电器的 ...

我很赞同这观点

网友:
220V转5V,12V的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
同型号,我碰到的问题是每隔1分钟左右,闪通断一次,明显听到继电器断开、吸合,WIFI啥的都正常

网友(2019-12-16):
感觉上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2021-11-18):
同款一样的毛病,开始拍拍还能用,后来怎么都用不了了。有微笑的啸叫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