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23寸一体机电脑

楼主(2019-11-11):
质量还可以,屏幕分辨率高。

楼主:
这个SSD硬盘有问题。是不是线路供电不稳?

网友:
前面几张照片的像素是真的差,看着照片样子跟打了马赛克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主板不错,可以改成迷你电脑,不知道是什么U

网友:
糊的照片放上来干吗??

网友:
绿盘凑合用吧

网友(2020-06-17):
看上去做工垃圾,直接扔了吧!!

网友:
做工实在不敢恭维了!!

网友:
你可以把那个固态拿别的电脑测试一下嘛

网友:
拍照技术有待改进啊, 最好白天拍或在光线比较好的地方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