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P218-60充电器,求PWM芯片型号。

楼主(2019-11-11):
用3845不能启动,七脚有8v电压。七脚没有启动电阻,2脚两个电阻串联接到300v电源了,其它脚和384x差不多,但是用3842 3844 3845都不行。

网友A:
难道不是uc3842.3843.3845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uc3842.3843.3845之类?

原来坏的芯片看不到型号,这个2脚和7脚和384x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坏的芯片看不到型号,这个2脚和7脚和384x不太一样。

还真是,7脚绕组取电,2脚是高压启动,大概是ob系列的芯片吧,找找同型号拆机,记得见过

楼主:
电路图画错了,下面修改了。

网友B:
也许大概好像是
ncp1212
然而未必不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大概好像是
ncp1212
然而未必不见得

还真是,邓大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大概好像是
ncp1212
然而未必不见得

谢谢大神!淘宝买个试试。

网友:
FAN7554
NCP1212

网友(2020-04-17):
R1是多大的电阻呢,我也有一个r1烧坏了

网友C(2020-11-27):
电源管理芯片是SP1602的!R1电阻是0.22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是SP1602的!R1电阻是0.22欧的!

这才是原装型号

网友(2022-07-10):
多谢分享,刚遇到一个,芯片烧坏了,看不到型号了

网友(2024-06-05):
最近正在研究这个,芯片我知道是什么SP1602,或者SP1603

网友:
我想知道最后一张图左上角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那个是不是连接2N54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