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水泵真是比同等功率的水流量小,扬程低!!!

楼主(2019-11-11):
流量达不到我想要的。我希望流量再加大一倍。

电压从额定12v改成24v流量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农用电动喷雾器的水泵,或者鱼缸用的。。。里面像柱塞泵原理。。。。

网友A:
这种隔膜泵,流量小,扬程大的啊,怎么说扬程不大?

网友:
以前买过用来抽机油。。。。

网友B:
我买来ro水机也可用,
第一个2年运行200小时样子,轴承磨损,没压力了。
第二个刚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隔膜泵,流量小,扬程大的啊,怎么说扬程不大?

扬程才2米不到。。。。。。。。。就没劲了。还没我小时候撒尿扬程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来ro水机也可用,
第一个2年运行200小时样子,轴承磨损,没压力了。
第二个刚换上。 ...

水机的话,你用低几瓦的水泵都行

网友C:
用的775电机,可以用24V电

网友D:
我想楼主还没弄清扬程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楼主还没弄清扬程的意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AC%E7%A8%8B/143562?fr=aladdin

扬程是指水泵能够扬水的高度,是泵的重要工作性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775电机,可以用24V电

写的是12v供电,用24v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扬程才2米不到。。。。。。。。。就没劲了。还没我小时候撒尿扬程远。。。。。。。
...

水泵的压力是憋出来的,如果你敞开水泵出口,只要那出口较大,一般就没有压力。你试试用手堵住水泵的出口试试,恐怕你堵不住。

堵住水泵出口都感觉不出有较大的压力,则水泵内漏超标,是坏的。

网友:
垃圾国产泵,我咸鱼也买了,拆开是泵体问题材料问题,现在拆电机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机的话,你用低几瓦的水泵都行

问题是要能用,还要廉价。。。。。。

网友E:
这是隔膜泵,和离心泵原理不一样,各有用处,离心泵靠大气压力抽水,最高只能1个大气压水柱10米上下,隔膜泵靠功率,功率足够可以超过1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要能用,还要廉价。。。。。。

可以。x宝8.9包邮的很多。不比这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隔膜泵,和离心泵原理不一样,各有用处,离心泵靠大气压力抽水,最高只能1个大气压水柱10米上下,隔膜 ...

我给电机散热孔密封了。改成了潜水泵。还把进水口扩大了、

再试试改12v供电为16伏供电,明天试试。看水流大一些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x宝8.9包邮的很多。不比这个差。

给个链接或关键词。
RO膜可是真要0.6Mph的工作压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或关键词。
RO膜可是真要0.6Mph的工作压力哦!!!!!!!!!!! ...

潜水泵。

昨天9.9,8.9今天都涨价成19,29了。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潜水泵。

昨天9.9,8.9今天都涨价成19,29了。靠

30块内的潜水泵没见过能超0.1Mph的,更别说0.6Mph运行压力
那可是60米扬程,不是6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