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业余选手也组个可调电源玩

楼主(2019-11-11):
纯属个人业余爱好,喜欢点电子方面的东西,本次做的可调没什么技术含量,都是现成的模块,只是个组装而已,纯粹是为了自己以后再弄点什么的时候不用翻箱倒柜的找各种电源。跟各位用电脑电源改的电压、电流都可调的没法比。
基本材料:
笔记本20V电源     X1
旧笔记本拆剩下的,屏幕加了快解码板改显示器用了,解码板自带功放,用雪佛板削了个后壳,塞俩喇叭,接个电视盒子,放在床有躺着看电视,美滋滋

直流可调降压模块   X2

马家的东西,这块标称8A,1~36V可调,新买的

这块标5A,卖了很早,一直没用。后来有了做可调的想法后,就买了上面那块,做的时候才想起来手里还有一个。所以干脆做个两路可调输出的。本来直流电压表头手里只有一块,想把这块降压板上的数码管用排线引出来,一块调压板一个显示,可是这块引出排线后数码管缺笔画,死活找不到原因,所以干脆直接钳子掰掉了,又卖了一个电压表头。

微型可调降压模块 X4

这种板子小,标称最大3A,长时间使用2A,估计够呛。而且另外一个中意的地方是可以在板子后面直接短接可调电阻,焊接自己需要的电压。

直流数码管表头  X2

开关、DC插座  若干

上几个成品图,过程略,想必大家都能知道怎么做(主要是没拍,后来这几张还是用电脑摄像头拍的,手机充电呢,懒得拿了,像素渣,见谅)

请忽略渣焊工 也没想到要什么美观。这布线,估计能逼死强迫症
洞洞板下面是笔记本电源

四块小的可调改成固定电压,从一块大的调压板输出端引输入,反正这几个固定电压用的少,所以加了个开关,用的时候把大的调到8V左右就行。
由于所有可调负极都是直通的,所以只引一根正极线到DC插座,统一用一条负极并接

后来担心调压模块大电流过热,加个机箱风扇,用7812直接笔记本电源取电,声音太大,串两个1N4001,就是中间那俩玩意,还是大,懒得拆,又在后面串了个7805

正脸数码管电压表头由于是分两次购买,又不是一家的货,所以颜色,大小都不一样,将就着用了
外壳没合适的材料,自己拿上次改屏幕剩的雪佛板用美工刀裁的,中间两个开关控制两块可调,左上是那几个固定电压的开关
(右侧有个风扇,上面的图应该能看见,正脸拍照没拍进,左侧开得出风口)

<完>

网友A:
挺好的,其实可以试试纬创的电源改

网友B:
散热片切得很有个性

网友C:
作的挺好的,就是拍照技术需要回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切得很有个性

散热片是一块显卡上的,直接割下来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的挺好的,就是拍照技术需要回炉

没办法啊,10几年前的电脑摄像头,像素渣的要命。懒癌犯了,懒得取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其实可以试试纬创的电源改

只是为了以后自己再鼓捣点东西方便点,也没想做的多好,所以身边有啥材料就用啥了

网友:
手工不行啊,还需要多努力

网友:
拍的啥啊这是

网友:
电压可调,电流不可调不好

网友:
配图看着眼晕啊

网友:
发现楼主,非常擅长使用雪佛板

网友:
图片的质量有点差,还好能看清

网友:
有时间了我也要做一个,为的是以后折腾时用电方便

网友:
拍摄手法比焊工差多了,我都看不到焊点